7个实用倒车技巧

楼主(2019-03-09):
7个实用倒车技巧

网友A:
驾驶考试的那些看点看线根本没用, 实际道路复杂的多,比如前后车停的不规范 距离就不够了,还是要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驾驶考试的那些看点看线根本没用, 实际道路复杂的多,比如前后车停的不规范 距离就不够了,还是要多练习 ...

是要多练习

网友:
又是7个又是8个,实际上就一个,搞什么鬼。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