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晶体管测试仪 LCR-TC 7,超简单改成中文,已更新教程

楼主(2019-03-09):
最近总是有坛友发晶体管测试仪的帖子,自己也感兴趣,所以就入了一个玩玩,x宝看来看去 LCR-TC7比较合适,但是 中文的有点小贵,所以入了一个英文的,找了一家便宜的问问卖家有没有中文版的,卖家说没有,就在他家入了一个,估计卖家也不知道这个能改成中文的,而且超简单,

图片比较多不一一描述

既然入了,那就要先测量一番

这个色环测不了

拆开看看,这个就是所谓“盗版”的,也不知道啥叫盗版,不过这个做工的确差了些,电池也比所谓“正版”的小很多,但是价格将近便宜一半

外壳也粗糙

插口也焊歪了

充电口位置偏差

充电电流

楼下发教程

楼主:
方法就是PCB板反面有一个EN类似遥控器按键的焊盘,短接这个焊点就行了,是不是超简单啊,为了安全起见,注意静电,请把电烙铁插头拔下再焊

顺便拍点高清图

开机就是中文了

装好外壳

这个是遥控器解码

还可以测量电池

还没用力就坏了,真是太差了

好了,感兴趣也可以玩玩,这个测试真的很方便,不过精度不知道咋样,分辨三极管等脚位很好用

网友:
中文在哪里,英文的也不便宜吧

网友:
标题党嫌疑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地方相当可疑,是不是就在这里设置的?

网友:
话说怎么改中文?没有下文了哈。

网友:
难道内部有语言选择端?

网友B:
这东西大约7年之前吧, 有一位到国外网址上看到的,自己就DIY出来了,之后他在论坛(i不是本论坛)上出售,再之后,淘宝上就有出售的了,

前几年我记有售35元包邮的(无壳)。

程序是国外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地方相当可疑,是不是就在这里设置的?

被你说中了,本来方法发在2楼的

网友:
功能很强大,

网友:
那个电容ESR12欧,这个也太大了吧,这个表多少钱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大约7年之前吧, 有一位到国外网址上看到的,自己就DIY出来了,之后他在论坛(i不是本论坛)上出售,再 ...

看来早就有了,只不过早期屏幕点阵少,只能显示出英文。后来出现了黑白大屏,可以显示图案和中文,现在又出现了彩屏。

网友:
我也想买个多少钱,比用万用表测量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就是PCB板反面有一个EN类似遥控器按键的焊盘,短接这个焊点就行了,是不是超简单啊,为了安全起见,注 ...

为什么不弄成CN的?应该是短接才是英文界面吧。。尴尬了。

网友:
请问多少米入的?

网友C:
电感的内阻怎么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内阻怎么这么大啊

这个肯定不准

网友:
有50的和150的差别大不

网友:
开源程序在哪?最主要是原理图跟程序,有没有,自己D一个玩

网友:
正版的有防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