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黑爵键盘USB无法识别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09):
闲来无事,弄了个问题键盘折腾。接上miniUSB之后,电脑提示USB无法识别。
1、电脑插口没问题。
2、USB线没问题。
可以确认是键盘的问题,但是我换过 USB插口,还是提示USB无法识别。

请问坛子里的大佬,有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么?百度也没翻到相关的信息。

键盘是黑爵AK33 RGB,它有个驱动我也安装过,也是无法识别到键盘。

网友A:
感觉像是USB的线序没接对,如果是重新接的线,可以对调一下中间两根数据引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USB的线序没接对,如果是重新接的线,可以对调一下中间两根数据引线试试 ...

可能线序没问题,也是我没说清楚。
是键线分离的插口,直接接电路板的,电路板上是不需要改线序的。
如果是线序问题,整个板子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