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莱多DSK-80-8KW快热式电热水器拆解,带你了解内部构造

楼主(2019-03-09):
朋友的欧莱多DSK-80-8KW快热式电热水器,耗电大老虎,显示正常,出水不热了,叫我看看,我说就是发热管烧了吧,这种没得修的,回复你不拆开怎么知道,没办法,不死心的,整机拆下。。。。。。
这种机子最大的优点是通电就有热水,这个比贮水式的要好,最大的缺点是耗电大户,且一般家庭的线路不一定适合。

外观不错

带数字显示,触摸按键

这个能防触电吗?

机身很溥

8KW大功率

先拆这2个

打开面板

用料不错嘞

这是进水

上面有个传感器,后实测常温82.5K

这是进水微动开关

出水口

温度传感器实测80K

这是温度开关,100度断开

电源进线,6平方的,8KW够用了

5个30A的继电器

220V总线过温度开关后直接分到继电器上,N线2个,L线3个

电流互感器,为什么穿2根线呢?

是个漏电线圈

next

楼主:
欧莱多DSK-80-8KW快热式电热水器再看下其它部件。。。。

这个3脚的是单向可控硅

有3个发热管,可控硅控制一个发热管

30A大电流继电器

N线并联用了2个继电器

仔细看下控制区

另2个发热管单独控制

叫师傅检查一下,开路了。

最上面的也断了。

中间这个好的,换算下2600W一个,还是有点虚标了。

开始拆吧,这个40A600V单硅。

再拆温度开关

100度60A好家伙,这个耐操。

发热核心部件拆下来了,

后面铁片是固定用的。

拆进水端。。。

每边有4个罗丝

上部的密封间也拆下。

应当是硅胶的。

仔细看水路。。。

共有6条循环槽

这些固定件都拆下。

一大堆零部件

next

楼主:
欧莱多DSK-80-8KW快热式电热水器核心部件拆解。。。。

完整的拿下发热块。

有一点点缝隙,就从这里下手了。

一字起开路,没几下开了。

里面开光了。。。

小黑点。。。

对应的另一边。

这种是云母绝缘材料

高温下,也老化了?

一动就碎裂了

看发热板,共3块。

能看到烧坏的地方了

炸机处。。。。

另一块坏的。

中间这块完好。。。

拿近点看,为什么烧成这样。

有一片烧断了2根。。。

先拆到这里了,茶泡好了,喝一杯再说。

next

楼主:
边喝茶边聊,问我接回去能用吗?我说可以的,估计电鱼很好用,哈哈你还是拿去拆点东东吧。。。。。
OK。。。再拆。。。。先来面板。。。

这是控制面板

芯片TM1628

拍不清晰,上面有一层绝缘漆

面板全部元件

这块没有字,不见打磨,工厂定制的单片机吧

3个触摸按键

一块大饼

控制板也拆下,这些东东要带回的

底板空的,没有元件

漏电专用吧

12V的小变压器

面板接口,5V 电源

好不容易,发完了。。。。

网友:
前段时间才听说又被热水器电死一个女孩

楼主:
SanRex TG40E60 可控硅叁数

发个帖用了近3个小时,累啊!
补个SanRex TG40E60可控硅叁数,日后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辛苦啦。在群里说修热水器发帖,还真看到了

网友:
看上去感觉还不错,就是发热件差了点

网友:
互感器串两根线,检测零火线电流是否一样,不一样有漏电,会跳闸!

网友:
不能单独换发热板吗?

网友:
边缘散热不好,应力也集中,估计就是这样断的

终于偶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
换块发热板继续发光发热吧

网友:
无法打赏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质量不好

网友:
这种热水器还是少用,太费电还不安全

网友:
带两个防电墙,不知道能起多大的作用。

网友:
功率太大对线路要求高,想稳定对元件要求也高,万一洗澡时漏电人是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燃气热水器漏气至少闻得到,电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网友:
超出打赏额度了

网友:
36安的电流,一般人家用不了,我家主线只够带这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