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猜一下这是什么盘子,刚到手的新货,128G的,5年保的(公布:intel 545s)

楼主(2019-03-09):
因为买了860evo,500g,所以就把这个拆了瞧瞧。120真心不够用,用着太难受了

1

1

网友A:
正确撸法,500g的应该买西数蓝盘,250g的才860evo。

网友:
只要性能足够,120G只做系统盘目前来说也够了。

网友:
威刚?主控是2256系列?

网友B:
电路板做工养眼,每块芯片上都有散热贴,肯定是大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做工养眼,每块芯片上都有散热贴,肯定是大牌子

英特尔545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撸法,500g的应该买西数蓝盘,250g的才860evo。

30块钱差价,金属壳,低功耗=低发热,ddr4缓存,10G以后直写300/400的差别,最主要的原因是已知东芝64层tlc用了19nm工艺,所以选了一个未知的。

网友:
英特尔的做工还是不错的,性能稳定,参数也不错,毕竟是大牌子

网友C:
120还嫌小,楼主经常玩游戏

网友:
楼主,这个出吗?

网友D:
背景是 小米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景是 小米螺丝刀??

是的,没错,喜欢拆这些小东西,硬度高一点的,标准一点的螺丝刀可以少好多麻烦。所以就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喜欢拆这些小东西,硬度高一点的,标准一点的螺丝刀可以少好多麻烦。所以就买了一个 ...

小米不错,先入了南旗的,后面小米出来,就没入手,螺丝刀 好几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撸法,500g的应该买西数蓝盘,250g的才860evo。

是说西数蓝盘比860EVO好吗?

网友(2023-06-04):
英特尔的做工不错的

网友:
545s好经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0还嫌小,楼主经常玩游戏

120G当作一个系统盘绰绰有余吧?稍微懂一点儿电脑知识的都知道系统盘除了安装系统,随后安装、下载各种软件都不要往系统盘上安装和下载,所以这和玩不玩游戏也没啥关系,再怎么玩游戏这个120G当作系统盘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