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磊科255G改的286GE

楼主(2019-03-09):
拆机磊科NR255G V2版本已刷286GE多WAN固件,用的是RTL8198C的芯片,华邦16M的flash,256G内存。

网友:
这盒子好宽敞啊

网友A:
闪存有otp加密吗?可以把固件编程分享一下

网友B:
256G内存!果然是牛逼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有otp加密吗?可以把固件编程分享一下

现在磊科V2版本的都不带OTP分区了,直接服务器验证flash的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6G内存!果然是牛逼神器!

哎呀,写错了,是256M的内存

网友C(2019-04-30):
请问有改285G的教程吗?

网友(2019-06-29):
楼主能提供286GE的编程器固件么。

网友:
闪存不是加密的,直接用编程器写入就可以了,改版的只能用大部分的功能,小部分功能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改285G的教程吗?

改285G没什么难的,只要会写OTP加密区就可以了。注意一定要用25L1606E才可以。

楼主(2019-12-13):
感觉磊科255G 266G 285G 286GE都是一块主板,固件稍微改动换了其他闪存,可以启动可以运行,云平台失效

网友:
都挺不错的 磊科255G 266G 285G 286GE

楼主:
现在暂未有其他品牌路由硬件是RTL8198C的和256M的DDR3内存,就不分享编辑器固件啦

网友D(2020-02-15):
我也是255G硬改的286GE,现在有故障,接电CPU灯不亮,LAN1常亮,PWR灯常亮,接电脑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没法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255G硬改的286GE,现在有故障,接电CPU灯不亮,LAN1常亮,PWR灯常亮,接电脑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没 ...

你拆开看过没~

网友(2020-03-17):
NW788现在用来覆盖,挺强的,考虑要不要改,就是这么一来无线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255G硬改的286GE,现在有故障,接电CPU灯不亮,LAN1常亮,PWR灯常亮,接电脑显示网络电缆被拔出,没 ...

升级到最新固件试试呢,2代改2代一切正常,换其他闪存不能用云账号也一直稳定运行

网友:
盒子这么大?

网友(2020-06-19):
大佬,你这个255V2,背面标签写的是V1.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