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个设备,请教怎么使用

楼主(2019-03-09):
请教能用来干什么?需要怎么使用。

网友:
智大康的可以当AP用啊。

网友A:
看名字就知道是个AP了,
PS:indoor是不是入门的意思?

网友:
设置一下密码,然后插上路由出来的网线就可以WiFi上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名字就知道是个AP了,
PS:indoor是不是入门的意思?

indoor室内用的,就是不防水,不能在户外裸露用的。不是入门级的意思

网友:
就是个ap,wifi热点插上电源网线设置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C:
以前运营商的WLAN用的,现在都退网了,我这仓库堆了一大堆

网友:
室内型无线AP,没有控制端(AC)的话,需要手动设置无线SSID等参数,然后连接路由器以后就可以通过这个无线热点联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ndoor室内用的,就是不防水,不能在户外裸露用的。不是入门级的意思

我说的是入门,没那个级字

网友:
可以改成胖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运营商的WLAN用的,现在都退网了,我这仓库堆了一大堆

感觉没什么可玩的了,是吗?还要48V的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没什么可玩的了,是吗?还要48V的电源?

48V是因为是POE供电

网友:
多少钱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运营商的WLAN用的,现在都退网了,我这仓库堆了一大堆

求送一个玩玩。

网友:
正常使用就是了

网友:
这货家用没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AP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名字就知道是个AP了,
PS:indoor是不是入门的意思?

indoor是进门用的,inhouse是室内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door是进门用的,inhouse是室内用的。

inhouse应该是入室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