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一下坛友的半波整流

楼主(2019-03-09):
坛友的电路接法

他测到的整流波形

按照他的接法连接电路

白色波形是输入信号,红色是输出信号

去掉白色信号,只看整流输出,基本和坛友实测一致

如果输入电压小的话,这个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没啥用处,只是给那位坛友看看,他测的结果没错,就不要质疑了
但是方法不对,没有测二极管的

网友:
他这个接法是错误的,所以得到了错误的波小 。这个接法,负压波形就是二极管的压降,正电压波形就是信号 另一半波形。

网友A:
这个软件挺好玩呀。因为示波器也不能随时随地带着能不能安装包发我邮箱一个737437033@qq.com。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挺好玩呀。因为示波器也不能随时随地带着能不能安装包发我邮箱一个。谢谢了 ...

我的源程序找不到了,只有安装后的程序了,你自己网上下载吧,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源程序找不到了,只有安装后的程序了,你自己网上下载吧,很好找的 ...

那我搞个14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源程序找不到了,只有安装后的程序了,你自己网上下载吧,很好找的 ...

我也搞了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源程序找不到了,只有安装后的程序了,你自己网上下载吧,很好找的 ...

这个仿真软件是不是没有三极管9012  9015这种   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软件是不是没有三极管9012  9015这种   怎么破?

不用破,没有就没有,用其他代替就行,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