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行车坐垫立柱螺丝滑丝了,换个新的

楼主(2019-03-09):
上次带孩子出去骑车,发现坐垫松了

原来是立柱紧固螺丝滑丝了

特写
看来材质太软

找了两颗同直径的
但一颗长、一颗短

长的太长,用不了原配

只能用短点的不锈钢螺丝

开始以为牙数不够
装上后刚刚好

如果以后再松,就执行附加方案:
在黄圈处打孔,塞螺杆当销子

换倒是简单,就是找合适的螺丝费时间

网友A:
用手电钻在那里打个孔没那么容易
可以换个方案,座垫管选合适的位置,差不多与车架结合的地方,用榔头砸几下,稍微变形,以增加摩擦力,基本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电钻在那里打个孔没那么容易
可以换个方案,座垫管选合适的位置,差不多与车架结合的地方,用榔头砸几 ...

那位置硬度很高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置硬度很高么?

圆管上打孔不太好弄,很容易打偏,不对称。为了保持一致性,车垫管和车架得处于调节好的状态一起打孔,相当于4层钢板,更有难度。

网友:
用不锈钢螺丝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B:
这小车看着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管上打孔不太好弄,很容易打偏,不对称。为了保持一致性,车垫管和车架得处于调节好的状态一起打孔,相 ...

先冲个定位应该就没问题了
坐垫立柱不用打孔,选好位置后定位螺丝在立柱端头下面即可

网友C:
座垫管适当的变形增大摩擦,这个方法感觉不错,就是不好掌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冲个定位应该就没问题了
坐垫立柱不用打孔,选好位置后定位螺丝在立柱端头下面即可 ...

这样可以。我以为你要在车架上打通孔,解决坐垫下沉和旋转的问题,那样难度不小。
在卡箍的位置打孔插定位销岂不是更直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座垫管适当的变形增大摩擦,这个方法感觉不错,就是不好掌握。

偶觉得不顶用,也很不好掌握,用销子肯定没问题,就看车架硬度了

网友D:
这样没问题,不用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车看着不大

这是10年还是11年给小孩买的,当时大现在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我以为你要在车架上打通孔,解决坐垫下沉和旋转的问题,那样难度不小。
在卡箍的位置打孔插定位 ...

哈哈,偶是想在车架上打孔的,不过在坐垫立柱上打孔也不错

网友E:
不锈钢螺丝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实在不行,座杆柱上打孔加个销子是比较简单而且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没问题,不用打孔了

嗯嗯,不锈钢螺丝硬度高,但螺母不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螺丝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实在不行,座杆柱上打孔加个销子是比较简单而且效果好。 ...

谢谢指点,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F:
要購買8.8級以上的“高強度螺栓和配套的螺帽”,新買的螺絲桿比原來長1.5個螺帽的位置,上緊裡面的螺帽後,在外面并上一個螺帽,就不會鬆動了。

网友G:
把座管外面的那个管子找东西撑大一点,然后座管上缠上一层电工胶布,也可以其他的,薄薄的一层就行,然后再装回去,螺丝不用太大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購買8.8級以上的“高強度螺栓和配套的螺帽”,新買的螺絲桿比原來長1.5個螺帽的位置,上緊裡面的螺帽後, ...

之前倒不是螺母松,是螺丝强度不够,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座管外面的那个管子找东西撑大一点,然后座管上缠上一层电工胶布,也可以其他的,薄薄的一层就行,然后再 ...

靠电工胶布增加磨擦?
100多斤坐上去,不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