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G700游戏鼠标拆解

楼主(2019-03-09):
罗技G700游戏鼠标拆解
由于左右键老是失灵,终于忍不住了,拆开看看,这100多的鼠标到底是啥样?看看比起我以前拆的便宜货到底好在哪里。

请大家看图

看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算了买点好的欧姆龙的按键换了再说吧。

网友:
100多的确实比59的要复杂呢
木牙膏了

网友:
当年国行全新价650好吧

网友:
果然是高级货,螺丝比一般的多几倍

网友:
触点氧化,清理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才100多?这个不是很贵的?!直接换掉两个微动就好,白点欧姆龙10m耐用性不足10m。

网友:
还是逻辑鼠标做工实在没牙膏了

网友A:
不用换微动,用针尖跳开微动的塑料壳,用针刮一下各个触点,然后抹上点润滑脂,再不会出现问题了。

换微动,要考验手法和速度,速度稍慢或者温度不合适,新微动的触点会立马氧化,不信焊好后跳开塑料壳看看。

网友:
还有一个在吃灰中

网友:
偶前段时间也修了个罗技老鼠标,不过是换的微动

网友:
罗技无线划直线比较困难

网友:
谢谢分享。。。。。游戏鼠标,果然比常用的高级些。。。。。

网友:
看似还比较复杂,应该不错!

网友:
这是个很经典的鼠标,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是换微动。

网友:
这鼠标刚出来的时候600多啊,现在100多都是二手的,不是洋垃圾就是换壳翻新的那种。
我那时候想买这个鼠标,但觉得贵,只买了300多的M9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微动,用针尖跳开微动的塑料壳,用针刮一下各个触点,然后抹上点润滑脂,再不会出现问题了。

换微动 ...

不用拆开微动,直接一两滴万能润滑剂,过几分钟后能恢复。不管用的话,只能拆开微动清理。

网友:
原装微动很垃圾,我都换成樱桃的了

网友B:
G700S路过,用了没多久双击了,为了不再出故障,淘宝买了樱桃微动和改插针。原装那排插针很难去掉。G700S是个好鼠标,只是太费电了,办公用大约续航一周左右。罗技的鼠标微动貌似很容易双击,以前MX1100也是双击,后来更换微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G700S路过,用了没多久双击了,为了不再出故障,淘宝买了樱桃微动和改插针。原装那排插针很难去掉。G700S是 ...

一周??我最多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