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求助,创维70E91FM-W多媒体交互一体机,红外触摸屏不起作用,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3-09):
如题,莫名其妙的就不好用了,一共有6条数据线,USB4条,有5V,D+和D-也有波形,另2条是RX和TX,有电压没波型.拆开前面板,发现异常复杂.还有单片机,没啥头绪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最后几张图片,白色与黑色的应该是信号发射与接收二极管,你可以按遥控器或是触摸显示屏,看有没有信号。用万用表量一下白色管子两端有无信号。看图片中,软排线也蛮长,断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最好找个有经验的家电维修师傅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几张图片,白色与黑色的应该是信号发射与接收二极管,你可以按遥控器或是触摸显示屏,看有没有信号。用 ...

你好,测红外发射均有信号,但是接收二极管处无信号.没有啥思路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35

网友B:
红外触摸屏一般接口是串口多,USB插头不等于就是USB接口,我见过红外屏接口有串口,网线口和USB,你看一下红外屏板子到这接口线的电路先确定是什么接口,接上也要驱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触摸屏一般接口是串口多,USB插头不等于就是USB接口,我见过红外屏接口有串口,网线口和USB,你看一下 ...

接口一共是6条线,其中USB4条,RX和TX各一条,经测量另一台好的屏,有触摸的时候USB数据线有波型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测红外发射均有信号,但是接收二极管处无信号.没有啥思路了.

最近太忙了。刚看到你的信息。可以顺着接收二极管,逆向推,就是从接收二极管开始,往后面的电路一步一步查,如果方便,可以把接收二极管后面的电路(先断开某一个二极管后面的电路,供电的不要断,只断检测部分的),看看有无信号进来。做个初步的判断。方便维修。

网友:
教学用电子黑板为什么不用电阻屏或者电容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太忙了。刚看到你的信息。可以顺着接收二极管,逆向推,就是从接收二极管开始,往后面的电路一步一步 ...

你好,感谢回复,接收二极管处就无信号,所以往后更是没有信号。红外发射可能是高频的信号,用示波器测量有波型,但用手机摄像头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太忙了。刚看到你的信息。可以顺着接收二极管,逆向推,就是从接收二极管开始,往后面的电路一步一步 ...

前几天,有另外一台机,是其它的故障,修复后把那台机的触摸排线插在这台机上,可以触控.可以确定是触摸板的问题.于是从售后花了1200+订了触摸控制板,可是换上故障依旧,实在是没招了.

网友:
红外触摸,第一次看见。

好像KTV点歌的那个屏幕,见过有用红外触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有另外一台机,是其它的故障,修复后把那台机的触摸排线插在这台机上,可以触控.可以确定是触摸板的 ...

放假当中了,不过我这还忙着,调试强电产品。刚午休看了你的描述,如果你换触摸板开始能工作,后面换了新的触摸板又不行,主要没看过实物也没测过,这种情况是否与主控芯片的电源部分有关?你可以抽空仔细看下电路板上的电源部分,从220V输入一直到给主芯片供电的电路,是否有元件虚焊?排线是否有松动?滤波电容损伤?如果你开始换了触摸屏能正常工作,说明检测控制电路是OK的,只是供电部分,你再详细测下看看。也可以加我QQ或是站内,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假当中了,不过我这还忙着,调试强电产品。刚午休看了你的描述,如果你换触摸板开始能工作,后面换了新 ...

你好,感谢回复,这几天又联系了售后,联系了厂家,给了一个测试软件,终于找到问题的原因了,一共是14条LED,其中有一条有问题,再次更换后修复了.

网友(2019-04-14):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这几天又联系了售后,联系了厂家,给了一个测试软件,终于找到问题的原因了,一共是14条LED,其 ...

不客气啊,能解决问题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