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现公牛新国标插排的BUG,提醒大家注意

楼主(2019-03-09):
近日同事送修一某牛插排,很新,刚用不久,说是插上办公室就跳闸。测试发现,零火两脚相通,内部短路,拆之。
观察发现,插座用料不错,铜板厚实,但固定不合理,既没有在铜板上覆贴绝缘膜,也没有限位装置,在遇到插脚角度不合适或者部分插脚过长情况下,很容易导致零火相碰,引发短路。应急解决办法只能缠上几圈绝缘胶带。希望家里有这类插排的,加以注意。

发现打火点

第二处打火点,推测应该是往里插电器时,用力过大,导致插座铜片位移,造成零火搭接,短路跳闸。 ... ...

没办法,戴个套袖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添加图片选择全部图片就可以了

请问怎么选择全部图片?我这一次只能选择一张图片上传,不能同时选择多张图片......

网友:
居然是公牛,这样的设计,我给他打0分

网友:
这是某些座子的布局问题,不能全部照死里打啊

网友:
我只看过一个山里货的做工结构真心好,虽然铜片没有这个牛的厚,但是铜片没有互相交错的位置,而且我记得当时是直接买插板的,没有带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选择全部图片?我这一次只能选择一张图片上传,不能同时选择多张图片...... ...

按住键盘ctrl后 鼠标选取要上传的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的问题

网友:
小心公牛发律师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选择全部图片?我这一次只能选择一张图片上传,不能同时选择多张图片...... ...

如果是电脑版不能多图上传,只要设置一下浏览器权限,允许运行Adboe Flash 即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29

网友C:
这种设计就是脑残,但砖家死活不敢承认!!就象相关条文解释”以上“这个词时一样,砖家说,3人以上,包含了3人。那数学上的”>"和"=>"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严重的设计缺陷。

网友:
楼主发现了Bug并改进,公牛应该给你奖励

网友:
看来这种排插不能买了

网友:
新国标都是这种立体走铜片的脑残设计,非常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住键盘ctrl后 鼠标选取要上传的图片就可以了

按住ctrl键不灵的,不能选多张图片。

网友:
公牛除了广告做得好,价格卖得贵,真找不到多少优点,以前壳子容易烂,现在尽然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确实是设计缺陷。看到这布局,我就怀疑存在短路的风险。果然有人应验了。
还不如老公牛,里面的铜丝焊接,三条平行铜丝,绝无短路的可能。
果然是新产品不如老产品

网友D:
这种BUG在做插拔测试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BUG在做插拔测试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所以要买洋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就是脑残,但砖家死活不敢承认!!就象相关条文解释”以上“这个词时一样,砖家说,3人以上,包含 ...

法律条文的“以上”是包含本数的。
感觉“以上”和“以下”已经被用滥了,是不是包含本数要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