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9-03-09):
一个瀚视齐HG282N显示器,28寸的,每次重新开机亮度都会变成100,另外,电脑开机或者休眠后退出休眠状态,显示器无法自动点亮,必须关闭显示器的电源重新开机才能点亮,请教下,大概是哪里坏了?
拆开发现,电源板上,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已经烧糊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三极管坏了,各位大哥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可以用哪些常用的三极管代替?
三极管上字符好像是DF RH(R4)看不大清, 中间那个小圆圈里面是1L

右边手指的位置反面是那个三极管

网友:
首先看,是功率的,所以一定是来开关电源的
再看B的驱动,确定是MOS还是三极管
最后看电路,开关正还是开关负
可以区分是Pnp还是Npn或者是Nmos还是Pmos

网友:
可能还有其他元件损坏,建议换版。

楼主:
本人小白一个,只会看看外观哪个损坏了换哪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帮你找到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1d446abhJDxsP&id=581982104041&n ...

谢谢!!买了先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