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迅达燃气灶阀体结构拆解

楼主(2019-03-09):
家里的燃气灶灶头换了 换了新的燃气灶  旧的拆拆看 了解了解  做了简单标识  如有不对请指教 谢谢

进看阀体部分

阀体部分细节

撞击点火装置准备拆解

拆下护盖后的样子

压力弹簧特写  这个弹簧比较硬

撞铁特写

压电陶瓷片特写

最后看看点火装置卡槽位置  下面的空位是卡撞铁的  普通旋转是无法点火的  必须按压后才能拨动撞铁

继续拆解 拆解转柄部分

阀体控制片的压簧

调节喷嘴部分

拆出的调节喷嘴   喷嘴外表布满润滑油  润滑油的作用之一是使金车转动更顺畅且无磨损   另一个作用就是油封防漏气

拆空的样子

阀体部分拆解完成  接下来拆解 保护装置  首先看下结构图

实物的样子

拆解开始 拆下前端的样子

铁芯的接触面很光亮

从内部看衔铁

前端部分 准备拆解

拆除的衔铁  与中轴  衔铁是可以旋转的

前端的 压力弹簧 保证皮垫密封

最后看看密封垫圈与垫片

最后谈谈保护装置  热电偶熄保电磁阀它的体积比较小,里面的线圈是单圈的,热电偶一根导线插在里面的触点上,还有一根连接在电磁阀的壳体上,单圈电磁阀在打火的时候需要按压5秒钟左右,不然热电偶产生的电动势不足以吸合电磁阀,除此之外有一种是双圈电磁阀,热电偶为3根线,在打火初期先由电池供电,待热电偶产生足够的电动势了,电池放弃供电,转为热电偶供电。燃气灶电磁阀最大的优点在于没有火燃烧的情况下,可自动关闭煤气,防止煤气中毒。

网友:
一直很纳闷  热电偶能产生多大的电流 来驱动电磁阀?

网友A:
是接电池的吧,我家燃气灶特费电,镍氢5号转1号个把月就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电池的吧,我家燃气灶特费电,镍氢5号转1号个把月就要充电

不需要电池   压力点火的   类似于打火机  不过用手按不动

网友:
热电偶产生的电流不大吧?所以吸力小。

网友:
保护装置的线圈好像要特殊设计,才能被热电偶驱动。

网友:
第一次看到,折内部这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拆解的很详细,好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东西拆解

网友:
还是全新的养眼啊。。。

网友:
熱心會員  燃气的东西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B:
一直以为电磁阀是电池驱动的,原来不用电池的也可以呀

网友:
够详细了。
压电的只需啪一下,脉冲的用电要啪啪啪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电磁阀是电池驱动的,原来不用电池的也可以呀

离子熄火保护的燃气灶是电池直接驱动电磁阀,用两节电池,打火时放电针能持续打火。热电偶熄火保护省电(压电陶瓷),但是点火成功率不如离子熄火保护的燃气灶高(脉冲点火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接电池的吧,我家燃气灶特费电,镍氢5号转1号个把月就要充电

离子熄火保护的比较费电,电池需要驱动燃气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离子熄火保护的燃气灶是电池直接驱动电磁阀,用两节电池,打火时放电针能持续打火。热电偶熄火保护省电( ...

前阵子拆一个燃气炉,热电偶保护电路,脉冲点火器(一节1号电池)

网友(2019-04-22):
一直想将捡到的电风扇倒计时器串在打火灶的热电偶上,每次热饭定个五分钟就自动熄火,免得玩手机忘记了多费燃气,又烧坏锅底。

网友:
第一次通气点火,热电偶并不热,电磁阀是怎么打开让燃气通过的?

网友:
具有熄火保护而又不用电池的燃气灶挺好的,可惜现在比较少了,跑了好几家商场才买到两台这样的超薄型台上灶。

网友:
不错不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