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区垃圾桶旁捡来的60V40AH电动车铅酸充电器

楼主(2019-03-09):
小区垃圾桶旁捡来的60V40AH电动车铅酸充电器
外观输入输出线都被剪掉

散热风扇

通风网

标签输出69~74V 4.5A功率不小哦

三角防拆螺丝有论坛神器不怕

外壳

主板

散热风扇

高压部分

NTC

高压整流桥

两颗400V82uF高压滤波电容

驱动部分

UTC3842D和应该和UC3842类似懒得查资料了

8550

20N60C场效管 耐压值600V20A

散热器不小

20N60C资料图

817光耦

变压器个头不小

低压部分

UTC358D

这个IC打磨了不知起什么作用

快速回复输出整流管MUR2560耐压600V15A散热器个头很大

MUR2560资料图

指示灯

S8050

TL431

这个二极管在这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好几颗大功率电阻

输出滤波电容100V470uF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应该是防反接的,我猜的

网友B:
运气不错,没见烧,是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应该是防反接的,我猜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错,没见烧,是好的么?

没试不知道呢输入和输出线都被剪掉了

网友:
插电试一下好坏

网友C:
这个看着好整齐啊

楼主:
回头接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好整齐啊

确实比较整齐

网友:
应该是好的,没看到坏处

网友:
谢谢分享,捡到就是赚到。。。。。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啊,小改一下,配dps5005最合适了

网友:
这个功率不小,有改造的价值

网友:
通电,改成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