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同价位的华为和小米,性能差多少?

楼主(2019-03-09):
大家有人比较过吗?

说一句题外话。华为的电源管理还是不错的。

至于性价比,看大家怎么说。

网友:
单纯论旗舰机性能的话同价位小米完爆华为。
但是华为把麒麟970安排到了千元价位就对小米进行了错位斩杀。。
所以,,在过五六个月麒麟980可能也会和去年一样下方到小米的中端机软肋之处。。

网友:
反正我买小米,不买华为,手机论坛说,华为高端机器做的不错,千元机就是垃圾。

网友:
我会选小米,至少哪天我需要root手机的时候,小米还是可以root的,而华为就不用想了

网友:
自从用了小米8,打算以后都不再碰小米手机

网友:
低端还是小米比较舍得用料吧,那是它的基础。

网友:
华为低端就是垃圾   品控不行新机子拆包屏幕里面就有黑点异物

网友:
华为太节俭了

网友:
从小米1一直换到小米6,米6用了16个月了,一直没用其他品牌的手机,所以不做对比。现在对米6的感觉是,没让自己郁闷的点。也没有让自己换机的硬理由,所以继续用,准备回头换个电池再用两年看看。

网友:
同价位只买可以ROOT的手机

网友:
不买华为,因为我买过两台华为都出质量问题。也不买小米,不玩耍猴。

网友A(2019-04-21):
我自己一直用华为的手机510 610 620 660 荣耀6荣耀8 以及现在的荣耀7x都是一两千的机器。好不好也说不清反正自己能接受。小米用过两台,红米1s移动版,已及现在用的红米5a。红米1s移动版与之前华为620完完全一样的配置cpu内存一样,620能流畅使用而红米1s打个电话都会卡!谁用谁知道。现在的5a还不错,但电池不耐用和7x没得比。华为的电量控制还是不错的。当然华为荣耀6后盖有设计缺陷会脱胶起壳,但质量超好5年了还在正常使用,华为的荣耀8不太好,其摄像头有缺陷。

网友:
没啥比的,用了都觉得对方好

网友B:
由退伍的米6米8没?收一个,要ROOT用红外和NFC。

网友:
其实来这逛论坛的大家都有一些配件知识,什么手机好,什么手机垃圾,各种吹评写成花似的,下面水军各种吹棒,都没有参考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退伍的米6米8没?收一个,要ROOT用红外和NFC。

乐视3pro,有红外和NF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一直用华为的手机510 610 620 660 荣耀6荣耀8 以及现在的荣耀7x都是一两千的机器。好不好也说不清反 ...

你用的两台红米都不是经典哈,算是红米中差的一类了。我的红米NOTE4X也用了两年多,一直找不到要换它的理由。同价位我的体验是小米机比华为机快多了,就算一样的配置,你还要看内存和闪存多少的,不看内存没可比性,当年的红米1代大多是1G内存,MIUI一升级就好慢了。华为的旧机子不会有系统升级的。

网友:
2个rom 都是绑了大量软件
实际实用差不多
不要以启动速度 来验证手机性能高

国为这2家的rom 都有白名单
当然vivo  一加 也有
有限的程序 启动闪进 比苹果还快

但是不在白名单的软件就 显露实际效率了

网友:
现在华为meta9还在服役,速度杠杠的,没有换机的理由。

下一台继续华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两台红米都不是经典哈,算是红米中差的一类了。我的红米NOTE4X也用了两年多,一直找不到要换它的理 ...

其实性能上没什么好比的,半斤八两。易用性和使用习惯以及第一映像决定了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