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数码店压痕机的维修

楼主(2019-03-09):
机器转动不了,叽叽响

拆开

这是交流电机,负责压痕

直流步进电机,负责传动

传动部分,该图已经拆下步进电机

就是这个

程序版

总电源

按键版

这几块板子看下,没发现问题
步进电机也拆下,,看不出问题,绕组阻值只有0.几Ω,好小

想买电机代换,taobao几大百,再继续,

楼主:
只顾拆开看看,结果没照相

这个罪魁祸首,失容一半,换新OK

就是一只电容惹的祸

网友:
最后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吧?

楼主:
就是48V电源里的630v1.5μ电容失效引起的,这个电容该电源里有三只,一起换了
当时只顾修理,忘了拍照

网友:
可以通过改变接法变速的步进电机比较少见。

网友(2019-06-24):
你好!EasyRecovery能发我份吗373763284@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