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看这款博大充电电锤可以不?

楼主(2019-03-09):
博大这款无线电锤在狗东299,做家用如何?有哪位拆家拆过?或用过?谢谢哈!

网友A:
价格不错,大有的类似款闲鱼好像340多,相比这个划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错,大有的类似款闲鱼好像340多,相比这个划算些

问过,都是单电1.5A的,2.0的要380左右,还不如东成,双电2.0才399

网友B:
12v的电锤小了点吧,加点钱上5401吧 4.0单电快充只要520了

网友:
大有5401绝对值得拥有!

网友C:
好。 家用、装监控,比起轻型插电电锤,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电锤小了点吧,加点钱上5401吧 4.0单电快充只要520了

谢谢,家用,打的东西不会太多

网友D:
家用偶尔用用还可以,曾经潜隆专门有个轻型电锤的拆解横向评测,因为这种电锤价格摆在这里,不可能用好的模具材料,电机输出轴与齿轮箱就是靠塑料机身模具凹槽固定,电锤不比电钻,是暴力高强度作业,塑料凹槽稍有间隙松动,齿轮就会报废

网友E:
不要买这个,300多可以买到18伏无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偶尔用用还可以,曾经潜隆专门有个轻型电锤的拆解横向评测,因为这种电锤价格摆在这里,不可能用好的模 ...

谢谢,我看了论坛拆东成的,电机输出轴和从动轴之间是有金属支架的,这方面比大有和威克士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买这个,300多可以买到18伏无刷的了。

无刷可打混凝土?请推荐,谢谢!

网友:
别期望太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刷可打混凝土?请推荐,谢谢!

我买的这个,在混凝土上打12毫米直径孔,10秒钟可打进30毫米深,再大的孔没打过,你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这个,在混凝土上打12毫米直径孔,10秒钟可打进30毫米深,再大的孔没打过,你看行吗?
...

谢谢!用了多久?觉得如何?我看评价有说齿轮质量不好,同心度不高,充电器有问题的,真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用了多久?觉得如何?我看评价有说齿轮质量不好,同心度不高,充电器有问题的,真的吗 ...

买了一年多,但不靠这个吃饭,只是家用,没打多少孔,偶尔拿出来比划比划,现在一切都好,充电器也没问题,这个充电器只卖20多,就算坏了新买一个就是了,至于同心度,电锤的钻头柄是直接定位在输出轴的孔里,孔的同轴度都是没问题的,但钻头柄与孔之间有不小间隙,有旷量,那些评价同轴度不好的都是些不太懂的,实际原因是他的钻头是弯的。拿它出去干活行不行就不知道了,这个你要自己考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一年多,但不靠这个吃饭,只是家用,没打多少孔,偶尔拿出来比划比划,现在一切都好,充电器也没问题 ...

看13楼的淘宝购买图片,那种便宜的加长的电锤钻头,买来差不多有一半是弯的,装在电锤上自然同轴度不好了,但10毫米以下的钻头可以自己校直,校直后转起来就很同轴了。

网友F:
还是多花点点上5401吧,钱不多几个,但综合各方情况,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我总认为,男人也是需要玩具的,反正我一土农民,地不值钱,所以准备了约80平房子专放我的玩具,车铣一间,各种工具一间,然后电子类的一间,慢慢玩,一辈子长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多花点点上5401吧,钱不多几个,但综合各方情况,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我总认为,男人也是需要玩具的 ...

果然是正宗的抚摸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 家用、装监控,比起轻型插电电锤,爽歪歪。

老铁用过这玩意?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一年多,但不靠这个吃饭,只是家用,没打多少孔,偶尔拿出来比划比划,现在一切都好,充电器也没问题 ...

也就是说,要买好的钻头,不但直,旷量也会减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