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电源

楼主(2019-03-09):
此电源由mc34063和外围零件组成。现在的问题是,该电源设计有欠压保护,当输入电压低于11.6v时切断输出,当时的设计初衷可能是为了应用在停车监控中保护电瓶过放电的,我的车是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电瓶也老了,低速打方向电压下降过多,低于此电源的保护电压,导致经常行车记录仪自动断电,现在想请教大家此电源如何调节保护电压呢?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保护电池,就直接用很常见的点烟器降压电路代替,基本都是5伏输出的,应该可以用。

网友B:
输入端加个电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保护电池,就直接用很常见的点烟器降压电路代替,基本都是5伏输出的,应该可以用。 ...

这个简单的,我是想把这个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加个电容怎么样

加一个蓄能电容是个好主意。

网友:
输入 与输出电容  容量 增倍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