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冰箱排水孔冰堵了,用T12洛铁头化冰

楼主(2019-03-09):
        家里的冰箱用一段时间就会结冰,排水孔里面都会结冰被堵住,也用铜丝一端缠在压缩机排气铜管上,另一端伸进排水孔试过,效果不明显,排水孔还是会结冰。
以前冰堵了都是反复用开水慢慢化,时间长,又麻烦,总想找一个简单的办法来化冰,手上刚好有一个T12的洛铁头,上锡的头子掉了,发热芯还是好的,就想着用发热芯来化冰,发热芯够细,将发热芯的发热的部分放进排水孔里加热里面的水。

没头子的T12

不知道是原装的还是山寨的

阻值8欧左右,发热芯还是好的

这是冰箱的排水孔,里面结冰了,水排不出去

找来小电摩,准备割下T12的发热部分

楼主:
割开发热芯

拆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一根线,还好断的地方好有一点点线头,又用烙铁接上了

接好后的样子

网友:
不错,使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A:
在线等直播啊!看看你是怎么接的电源。

楼主:
接上米沃奇M12的电池,感觉发热头温度挺高的,将发热头扔进排水孔

电流1.4A左右,后来又换成M18的电池,经过漫长的等待,排水孔终于通了

总结:经过实际使用,这玩意儿并不好用,后来虽然换成了18伏的电池,电流2A多,功率30多瓦,但加热速度任然很慢,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人也不敢离开,害怕离开的时候排水孔通了,里面没水,发热头会把冰箱烫坏,所以这是一个失败的办法,哈哈!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直播啊!看看你是怎么接的电源。

先用的米沃奇M12的电池,感觉太慢,后来又换成M18的电池的,还是很慢

网友B:
我家是风冷冰箱,也有排水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是风冷冰箱,也有排水孔吗?

风冷的据说不会结冰,不知道有没有排水孔

网友:
我准备利用从旧电热毯拆下的电热丝选取合适的一段对拆穿在里面,再用可调电源加温,等堵了后再试试可不可行(我是在未堵之前就穿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冷的据说不会结冰,不知道有没有排水孔

我有二个冰箱,一个风冷一个直冷我看看风冷的有不有排水孔

补充:刚才找了找风冷的沒有发现排水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冷的据说不会结冰,不知道有没有排水孔

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结冰了,导致柜桶不到位,门关不严。流了一地水才发现。

网友:
我家冰箱也这样,根本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是风冷冰箱,也有排水孔吗?

刚才看了沒有发现排水孔

网友:
高压锅排气孔接软管,水烧开一吹,分分钟搞定

网友:
有一种东东叫做电饭锅盖防凝露发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是风冷冰箱,也有排水孔吗?

风冷的一样有,管子只是在壁板后面,风扇后面,一样需要化霜排水,只不过这个是自动进行,不是直冷的需要人工

网友:
一般使用应该是不结冰的,冷藏室你设置的温度多少?

网友:
以為你有溫控,原來是人肉溫控啊.

网友:
直冷式的冰箱排水口正常情况下不会结冰的,你冷藏室温控器的温度是不是调的太低了?

网友:
家里冰箱排水孔长期堵塞,没办法,水总往冰箱内部流,只能用布清理。看看你们的办法效果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