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把电动理发剪,改为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9-03-09):
原来两节镍镉电池,用不一会就没电了
今天趁休息把它改成锂电

网友A:
前辈是从哪儿弄到的?

网友B:
好用不 ? 我也想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是从哪儿弄到的?

家传,我爷爷的,至少有三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不 ? 我也想改个

改好后,我不装刀头空转了将近2小时,还没停。

网友C:
你这个真好改,我自己那个也改了,别说二极管降压了,用了4个1117-2.5并联才把发热控制下来

网友:
功率不大,可以用很久。以前那种插电的,电磁振动的,功率也只有10瓦。

网友:
和我的同款,有空我也改改

网友:
建议改usb接出线插充电宝用,20小时都没问题,锂电池都不用装里面了。

网友:
话说当时改的,没有加二极管,那转速。。。太猛了。。。

网友:
无错啊,改得挺好的。不过4.2V电压还是有点高。

网友:
4.2V后还可以接个AMS1117-ADJ调整一下的

网友:
改锂电是有必要的!
老古董也加油保养下···传承下去

网友:
改改更好用。老古董很多年没见了

网友:
改的不错。话说二极管不是in4007吧.....................1N4007:lol:另外,4056版有种带充电保护的,比单独加锂电池保护板不是好用?

网友:
学习了!我有时吓改的锂电池关闭开关也会损耗电量,不知怎么回事儿?

网友:
支持折腾,传承下去

网友:
楼主的分享有创意,值得学习和推广。

网友:
还好有空间放的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真好改,我自己那个也改了,别说二极管降压了,用了4个1117-2.5并联才把发热控制下来 ...

1117 好像对压差有要求,压差过大时效率较低发热较大,

2.5可先串二极管降压,然后再接1117,也可先接3.3然后接二极管

另外还要计算设备输出功率,1117的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