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8MB的朗科优盘拆解(Netac OnlyDisk)

楼主(2019-03-09):
很久很久以前的u盘了,据说u盘就是朗科发明的

插电脑已经不识别了
开始拆解
拆机工具:万能的指甲…
整体图

两面都有指示灯,不管是正反usb口都看得见

带写保护开关

拆开

6m的晶振表示这个是usb1.1设备

三星的存储芯片K9F6408U0A-TCB0 64mb nand flash 规格书下载:

背面两块芯片,不知道用途

小板上本来还可以放一个存储芯片

小板底下是主控还有另外一片不知道的芯片

拆完,装上收工

距离中考还有94天

网友:
文物啊,好好保存

网友:
我最小的优盘是32MB的。

网友:
还有 2个64M的U盘

网友:
最近捡到一台上古时代的手机,里面有一张128M的TF卡

网友A:
朗科现在的内存卡好像不怎么行啊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用的第一个U盘是个8M清华同方的。

网友:
真是古董啊,估计是软盘年代的

网友:
最早的U盘要驱动的,你没安装驱动,电脑识别不了。据说朗科创始人是买的mp3拆内存来做U盘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个不知什么品牌的32M,有空拍图上了。

网友:
大概03年见过16M的U盘,以为16M是起步,原来还有8M的货色

网友:
文物,好好保存

网友:
小板底下那个是主控芯片,背面那两个是写保护芯片和存放固件的芯片

网友:
这个U盘应该是01年那会儿出的,当时用过同样外观4mb的,价格很贵,几百块,很快就便宜下来了,03年64mb的爱国者记得是五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朗科现在的内存卡好像不怎么行啊

不是现在不行,早就不行了。再过段时间等U盘的专利过期,估计这家公司也基本挂了

网友:
是朗科 发明的,可惜主控和rom都生产不了,做不了主,  没有成为一代霸主

网友:
想不到是双板的。首见。心一热,我拆。两个开:一个锁,一个HD/FD。还高低密度。能起动电脑的,可能固化了程序。忘多少M了,16或32M。

网友(2019-04-11):
我2015年还在用128M的优盘

网友:
有点年纪了哈

网友:
这是SLC的吧?好好保存,等朗科挂了拿出来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