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佛性】 Arduino驱动的VFD时钟

楼主(2019-03-09):
个人觉得VFD十分的酷炫,于是便萌生了DIY个VFD时钟的想法,在淘宝20元购得Futaba的VFD显示屏一块,刚到手时便被它的做工给惊艳到了,非常的棒!附上两张图。

仔细挑选后最终决定采用8266来驱动,因为可以直接联网通过NTP获取网络服务器,所以时钟芯片什么的都可以直接省了,非常的NICE,在论坛看到了@rasingsun这位大佬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4577于是便借鉴了一番。同时稍作修改,利用了一下左半边的空余屏幕让显示不是那么的单调。也加入了WIFI配网功能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配置8266的账号密码,理论上来说你想DIY一个类似的是不用编程基础的,直接刷入固件手机配网就行啦!是不是很方便呢。最终驱动成果图:
本来最终的是有光敏电阻采样调整屏幕的亮度的,但是刚好焊接到这的时候我的服役两年的白光刚好烧了没得办法就这样凑合着用了。就是亮度一直是最高。晚上可能会亮瞎眼嘿嘿。附加接线图:

源码bin文件烧录器都在这~

网友A:
厉害了这个。驱动是ⅤFD屏自带的吗?求分享制作

网友:
VFD是漂亮,是不是也搞个这个屏做个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个。驱动是ⅤFD屏自带的吗?求分享制作

OK,我去翻一下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个。驱动是ⅤFD屏自带的吗?求分享制作

可以加起来也就30多~

网友:
确实好看,好玩

网友(2019-05-24):
请pm下地址,搜不到

网友:
耗电吗?用电池供电还是dc电源。

网友:
请问是怎么焊接的?没搞懂。

网友(2019-07-04):
马克一下,我刚用这个个屏幕做了stc单片机的时钟,8266的显得简洁的多了。

网友B:
楼主能不能简单讲一下怎么给8266刷机呀,附件给的刷机工具应该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简单讲一下怎么给8266刷机呀,附件给的刷机工具应该设置哪些参数? ...

百度上有选中BIN文件全部默认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上有选中BIN文件全部默认就可以

楼主你好,我按照这个帖子里的方法
https://blog.csdn.net/tianzhong123/article/details/50754872
短接d0和gnd 然后在这个界面

选择固件,offset没动它
刷过固件后连接屏幕上电没有任何反应啊。

通过串口助手连接8266模块也没有看到任何输出。
能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按照这个帖子里的方法
https://blog.csdn.net/tianzhong123/article/details/50754872
短接d ...

如果刷入固件失败的话你可以根据我之前老站的一篇帖子尝试下用ARDUINO 刷入INO 的源码,看下串口有无返回 数据,如果没有可以尝试更改下NTP服务器因为之前的可能过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刷入固件失败的话你可以根据我之前老站的一篇帖子尝试下用ARDUINO 刷入INO 的源码,看下串口有无返回 ...

嗯嗯,老站找到你的帖子了
先去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得高压驱动

楼主:
板子自带升压模块你接5V就行不影响什么

网友(2019-08-18):
引用 楼主:
如果刷入固件失败的话你可以根据我之前老站的一篇帖子尝试下用ARDUINO 刷入INO 的源码,看下串口有无返回 ...

下载arduino自己编译了一下成功了,很漂亮的动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