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浴霸照明灯的LED电源驱动烧了

楼主(2019-03-09):
一开始浴霸灯不间断地啪啪响,一会儿轻一会儿重。还以为是那根线螺丝拧得紧,松了引起的火花声。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拆开来看看线居然很紧。后来搞明白是这个照明LED灯泡出的问题。
拆开来看了看,别的都挺好的,感觉应该是这个电感坏了。想问问群里的大佬,这颗电感一般是什么型号的呢?
小问题想换一下能继续用。

网友A:
放电不应该是电感的问题,电感应该是2.2mh左右

网友:
我家里浴霸的照明灯就用的普通球泡灯 还是阻容的

网友:
如果电感坏了,可以利用30W以上的节能灯镇流器上的电感代替

网友B:
电感坏了,用同样粗细,同样长度的漆包线重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坏了,用同样粗细,同样长度的漆包线重绕就行了

这方法好是好,但是拆开来这工程太复杂了呀。我就是想差不多地找一颗替换上去那就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不应该是电感的问题,电感应该是2.2mh左右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呢?看电容是挺好的呀。

网友C:
论坛里的广告,买一个就是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的广告,买一个就是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729 ...

我这个灯里好像装不进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法好是好,但是拆开来这工程太复杂了呀。我就是想差不多地找一颗替换上去那就省事多了。 ...

往工字型磁芯上,能倒出来就能缠上去,胖点也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