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交作业,替坛友SSD改U盘

楼主(2019-03-09):
坛友有个SSD尸体,想改成U盘,因为是闪迪的颗粒,担心会没法改,但看了下面其他坛友回帖,决定试一试。
坛友也是杭州本地的,寄来很快就到了。
2246xt的主控,闪迪的颗粒。

接入电脑多次,都不识别(也短接rom点了)万用表测量电压也都正常,算了,不管他了。

准备动手开拆。

拆下后,植球焊接好一片,另一片也植球完毕。

两片都焊接好了。需要1.8V,SB8也需要短接。

下面两个是数据完整性校验,2.0口写18,3.0口写60.

板子质量很好,推荐个群号,就是群主家买的:43179131

以上,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热心坛友

网友:
不是,他家板子不错,我也在群里

网友A:
U盘主控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我很好奇原来的板子拆下闪存以后上电还能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原来的板子拆下闪存以后上电还能识别吗?

带闪存 不带闪存都测过,不识别(均短接了rom点)
其实你看板子上我已经把bga球清理过就能猜到
电压我也测过,正常,晶振电压也对的
看来这种小封装的46xt比起en阉割的xt比较容易暴毙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主控是什么型号?

3267ae双贴双焊盘
紫薯布丁

网友C:
请问大佬,is903短板上有个r21的电阻  干啥用的  ??昨晚我把它拆了   现在读写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闪存 不带闪存都测过,不识别(均短接了rom点)
其实你看板子上我已经把bga球清理过就能猜到
电压我也 ...

那当时是不是直接怼上去一个小XT就能好啊。。。。。做U盘真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当时是不是直接怼上去一个小XT就能好啊。。。。。做U盘真可惜了。。。 ...

问过了 他要U盘不要SSD
另:我也没小XT备料,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佬,is903短板上有个r21的电阻  干啥用的  ??昨晚我把它拆了   现在读写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 ...

看了下我手上的板子 R21 接的是903 mode1 引脚 另一端是对地,具体作用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了 他要U盘不要SSD
另:我也没小XT备料,哈哈哈哈哈

这板子不错,臭鱼上面找个破烂板子拆个小XT然后上小容量东芝美滋滋。。。。。这种半高板子其实有一定市场的,那种迷你盒子M2或者Msata占用了再搞个这弄在2.5接口上比全高板子方便多了。。。

网友D:
3281和3268的跳线我真的搞不懂,我贴4ce的mlc,本来好好的,挪一下r44结果就只能识别2ce开不了卡,挪回去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我手上的板子 R21 接的是903 mode1 引脚 另一端是对地,具体作用不知道 ...

没拆之前 速度     读  写  180+  150+    ,  现在拆掉了   读   写   270+   17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81和3268的跳线我真的搞不懂,我贴4ce的mlc,本来好好的,挪一下r44结果就只能识别2ce开不了卡,挪回去也 ...

的确,81板子没玩过,68的跳线一堆,之前1ce开卡ok在上个1ce的 就开不了卡了,觉得68固件也有问题。

网友:
新人来学学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18
帮帮忙看下什么问题我的也是3267,为啥我不能双贴,双贴需要变动什么电阻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