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烙铁来送朋友(手柄采用广州黄花MT-936)

楼主(2019-03-09):
手里陆续凑了些材料,于是准备做个烙铁来送给朋友。
一个普联的电话线猫,立式的,外观如下:

拆开外壳,把内部电路先丢一边,留着拆件用,这是底部:

小电钻加锉刀打磨后面,准备装8字电源插座,香蕉插座(防静电)及开关:

前面板准备装手柄接口及调温旋钮,恰好剩余两个指示灯位置,一个作电源指示,一个作加热指示:

这是准备的8字电源插座,拆自相机座充:

装上去,8字插座的一边卡槽卡在机壳上:

原LAN口位置另外想办法,用刻板机加工了两块覆铜板:

小PCB卡住8字插座的卡槽,然后嵌在LAN口上与外壳齐平,内部再叠大的块PCB,利用复位口装一颗M3的圆头螺丝,预留圆洞装香蕉插座:

装上香蕉插座后,试试插电源线还可以:

后面来一张:

再装上电源开关:

下面放入苹果适配器电源比划下位置,内部的定位柱恰好能这样卡住电源,不至于晃动:

接下来该准备烙铁控制电路了,手柄是广州黄花的MT-936,实测发热芯为7.6欧左右,温度传感器为热电偶,于是准备将经典的616控制电路进行改进后来控制,红圈部分就是改进点:

刻出来的板子:

焊接后的板子,运放是LM2904,N沟道MOS管是SI4404(拆自报废的IBM T40主板):

白色座子接电位器,红色LED指示发热芯加热状态,绿色LED指示电源:

连接香蕉插座的端子串联一个1M欧的电阻:

电位器焊上连接线:

开始接线了:

这是电源:

台达的:

交流线上串联一个NTC电阻,防止开关触点烧蚀:

24V输出端再并联个1000uF电解:

连好线的样子:

原手柄是5芯航插,手里没有相应的座子,只有四芯:

前面的样子,航插1脚为24V正,2脚为地,3脚为热电偶反馈,4脚为防静电:

对烙铁手柄部分稍作改造,将发热芯与热电偶共地:

黄色线是24V正,蓝色绿色共地,红色是热电偶正,黑色接烙铁头:

电源两边用另外的塑料片挡一下,防止高低压间接触:

装好盖了:

侧面看:

前面:

后面:

加热状态:

最后一张了,实测温度旋钮最小时200度左右,旋到中间330度左右,最大480度左右,常规使用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很完美啊!控制板做得漂亮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错,整的挺不难看

网友:
做得非常漂亮!

网友A:
请教楼主。黄花936的发热芯是不是和1321一样的参数?那四个线什么定义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黄花936的发热芯是不是和1321一样的参数?那四个线什么定义的。谢谢 ...

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手里黄花936芯,发热芯是7.6欧左右,而温度反馈是热电偶型,对应温度是靠调试出来的,A1321烙铁芯温度反馈靠的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不一样的,我手里黄花936芯,发热芯是7.6欧左右,而温度反馈是热电偶型,对应温度是靠调试出来的, ...

是MT936吧。7.6欧正常,加热后不知道电阻值上升到什么地步,我用1323发热芯上的白菜控制,完全浪费白菜配置的。功率好低,所以弄两个黄花的936发热芯起码75W。1323 1322 1321好像都找不到60W以上的。。

网友:
不错不错,外壳很漂亮,电路妥妥的,手艺人

网友B(2019-07-07):
请教下楼主,这个电路中2个反向二极管1n4148是什么作用啊?不是反向不导通,就没信号了吗?一直没看懂,哪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这个电路中2个反向二极管1n4148是什么作用啊?不是反向不导通,就没信号了吗?一直没看懂,哪 ...

这个要从整个电路分析,上电瞬间,运放5脚由两个10K分压得到2.5V,6脚由2M给C104充电,所以是从0V按一定斜率上升,期间7脚输出5V,从而后面MOS管打开给发热芯供电,2号二极管及两10K反馈到运放3脚,保证1脚在C104充电期间一直保持高电平输出,此时1号二极管一直截止。
当C104充电到2.5V以后,运放7脚翻转输出低电平,MOS管截止,2号二极管截止,此时3脚上检测热电偶电压,若未达到2脚的预设电压,说明烙铁温度还未到预设值,1脚输出低电平,1号二极管导通,将C104放电,于是7脚又输出高电平。
若某次循环检测到3脚电压已高于2脚,则1脚输出依然是高,直至烙铁头冷却至3脚低于2脚电压,1号二极管再导通,进入下次通电加热。
很佩服当初想到这个电路的前辈。

网友:
好手艺,大赞!

网友:
非常感谢xybhehe ,这么快速、透彻深入指点!谢谢!

网友C:
接地电阻不是越小越好吗,为何还要人为的串个1M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电阻不是越小越好吗,为何还要人为的串个1M电阻呢?

有时候烙铁会跟静电腕带接同一个地,若不加电阻,有可能会引起静电腕带手腕处刺痛感。

网友:
感觉底部需要加配重或吸盘 否则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烙铁会跟静电腕带接同一个地,若不加电阻,有可能会引起静电腕带手腕处刺痛感。 ...

有刺痛感,说明地线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地线正常的情况下,烙铁头上带的电荷直接会经过地线释放,为何还要经人体这个大电阻再对地释放,做成刺痛感呢?
就算地线是正常的,由于这个电阻存在的原因,烙铁头与地之间会有电位差,假如被焊元件对电压是敏感的,你这地线接了等没接。还有,如果烙铁发生漏电,而漏电开关对于0.22ma的漏电电流是不会动作的,人在不知道漏电的情况下碰到发热芯外壳就会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
楼主做工不错,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