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贝医生电动牙刷振动无力,拆开看看

楼主(2019-03-09):
早上刷牙发现牙刷振动无力,只有嗡嗡的声音而刷子不动,拆开看过,发现是电机转子的磁铁脱落,和定子碰在一起,电机轴承是压入的无法拆解,无法维修,只能扔垃圾桶。。。

主板,做工挺好的,有Dr.Bei的Logo

电池也是有Logo

电池是700mah的14500

电机转子的磁铁脱落,和定子碰在一起

全家福

网友:
电池可以留着,用来改三节五号电池的小电器。电机轴承压入不仅仅是楼主的,好像nidec不少无刷电机轴承和轴棍也是压入。

网友:
某宝有不带外壳的牙刷主机,应该能找到相同的电机甚至主机~

网友(2019-05-04):
我的也是一样的,准备走售后

网友(2019-09-11):
我的贝医生摔一下也坏了,新买了个飞利浦H X6809震动力道明显强多了感觉刷的更干净,看来还是一等价钱一等货啊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拆的,下面卡这么紧,有没办法无损拆开?

网友(2019-11-21):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怎么拆的,下面卡这么紧,有没办法无损拆开?

我知道怎么拆

网友:
牙刷主板可否转让?

网友(2020-05-03):
大力出奇迹,台钳上一锤子干下来,多了三块磁铁,闺女很喜欢,媳妇很生气,让我再去买一个

网友:
转子上的磁铁固定好,照样震动无力

网友(2020-08-24):
不能单独换电机吗?

网友B:
这种牙刷应该算入门的级别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牙刷应该算入门的级别了啊

磁悬浮电机质量不过关把。

网友C:
淘宝有单独的电机出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单独的电机出售。

2.38一个(另加运费8元),有三种款式。

网友(2020-09-24):
悲剧,某次去逛小米店,看到99元一个,想着便宜,而且震动的东西一般都不容易坏,心想最多震动减弱,于是买了两个,一个用了一年多坏了,心想够本,拆开另一个新的接着用,刚用效果还是杠杠的,结果用了一周坏了,震动无力,这下亏了

网友:
看上去电机的工艺有待提高啊。

网友:
电动牙刷买松下的吧,刷头便宜些。使用效果和飞利浦差不多。

之前用飞利浦的,刷头太贵!松下的刷头便宜很多

网友D(2021-06-17):
引用 网友C:
2.38一个(另加运费8元),有三种款式。

有没有链接发我一个 淘宝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链接发我一个 淘宝没有找到

https://m.tb.cn/h.4va31kU

三种款式的超声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