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达BP-780K平推式打印机,有时倒退2行,再进2行,打印几张后停止打印.

楼主(2019-03-09):
如题,感觉像是检测纸张的传感器问题,可是测量有纸和无纸时电压有变化,换了打印头以及打印头上的传感器也不行,主板恢复出厂设置无效.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这种早期打印机,驱动最好是配WinXP 系统来用

网友:
字车导轨擦干净重新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早期打印机,驱动最好是配WinXP 系统来用

是用的WINXP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