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依葫芦画瓢,模仿坛友qrut,做一个恒温加热台

楼主(2019-03-09):
首先感谢坛友qrut ,我的这个就是按照他的来做的。
这是坛友制作的过程
点我查看!

其实这个恒温加热台去年就做好了,只是去年做的时候用的是2脚插头,今天偶然用测电笔测了下外壳发现灯亮,但不是漏电,应该是感应电,所以最近就把2脚插头换成3脚插头了,增加了接地,安全性更高了。由于去年做的时候忘记拍照了,今天补拍下发到坛子里显摆显摆。

先看外观,外壳喷的黑漆。

里面看似很乱,其实有的线留的长,方便维修。这里要注意,温控开关要和外壳绝缘,你看温控开关新买的时候都会套一个硅胶管,就是为了绝缘,外壳和一条线是通的,所以绝对不能裸着使用。

所用的材料:温控器REX-C100、K型热电偶、恒温板70×120功率400W、保险座、5A玻璃保险管、150℃常闭开关、带灯开关、导线、铁板。

由于是补拍的照片,所以没有详细的制作过程,总之制作过程和方法和坛友的类似。大家可以依照他的来做。

End
谢谢观看!

楼主:
恒温加热台拆修LED灯板不要太爽,用镊子直接夹取就可以更换了。

网友(2019-05-04):
用电火锅发热盘自制的感应电很强,不知道怎么消除好,加绝缘硅胶温度响应也慢了点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挺漂亮的

网友A(2019-12-17):
铁皮盒子折好,边没有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皮盒子折好,边没有固定吗?

通过铆钉固定的。

楼主:
就是山的不完美

网友(2022-08-04):
恒温ptc不到10元,某宝有售,换灯珠利器

网友:
这样控制的温差大不

网友B:
参考大伙的成功案例仿制了壳子。试过可控桂调压控温效果不好就没有装温控部分。支持铝片已经钻孔减少热量传导了夹层放隔热垫。下半身还是有些烫手。

网友:
瓷砖加热板。隔热效果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大伙的成功案例仿制了壳子。试过可控桂调压控温效果不好就没有装温控部分。支持铝片已经钻孔减少热量传 ...

直接用木块垫在下面。

网友:
做的挺好,可以照着仿制。

网友:
不错 成本太高了

网友C:
我直接用接水管的热熔器,还能调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用接水管的热熔器,还能调温

热熔机功率太大了,费电还不好放置容易易烫手。

网友:
这个解热板温度有点低,买那种高温的用热电偶测温控制的

网友(2025-05-13):
还是把这几根硕大的铜柱换了吧,这东西导热太快
不过看着倒是挺漂亮

网友:
都用热电偶温控器了 还搞啥ptc的加热块 直接电热管的啊

支撑螺杆用3-4MM的  加高到3厘米   以及中间用螺帽固定一块铝片以便于反射和遮挡部分向下辐射热量 瓷砖不好会吸热

可以参考我的那个 基本上就是摸着稍微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