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脑电源改可调后变压器自激

楼主(2019-03-09):
按照这篇文章改的《atx电脑电源改0V-30V可调电源详细经过》根据上面的文字叙述改的,想看猪蹄煮不烂的但是没有邀请码……
下面的是改过之后的
原件都是按照文章拆的因为这两个电源可以说是一样的下面是正面
麻烦大家看一下怎么弄,谢谢了!

网友:
电位器中点家电容试试!

网友(2021-02-07):
这个自激是最难搞的要一点一点的匹配

网友:
调整3脚外接的阻容元件,基本上就是减小电阻还不行的话加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