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荣耀5a 手机,掉水里一瞬间,主板有点短路漏电了

楼主(2019-03-09):
前几天在做电源测试的时候,拿这个旧手机做监控。结果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机碰进水里了。。。。。。。最快的反应速度捞了起来。,晃了一晃里面没有什么水,以为没什么事。当天晚上还有90多的电。今天早上一起来已经不能开机没电了。。。。多半就是主板进水漏电。

手机

后面(后盖不知道哪去了。。。拆之前还有。)

竟然有奇葩的6角螺丝。。。。22合1的都是5角。蛮力弄下来

就手机后盖都那么多螺丝。。。。

直接用指甲扣开。

打开了。,里面没有明显水渍。

把所有排线拆掉。

顶部两个进水贴都已经红了。

主板拆下来检查。

检查了各个屏蔽罩里面都没有电解水的痕迹。。。

菊部也打开看看

纯高音喇叭,,,没有中低音

尾插

电量低,不能开机了

充电正常

不知道哪里坏了。,有4个核心已经不工作了。充满电了还是不工作

先放一边去吧。。。暂时也没什么用这个手机。

没了

网友A:
我的荣耀6X掉水里5秒,进水贴没红。::lol:

网友B:
手机掉水里,直接毙命

网友C:
进水后要第一时间拆开,把电池断开,然后无水酒精擦净,热吹风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后要第一时间拆开,把电池断开,然后无水酒精擦净,热吹风吹干。

当时摔了一下,感觉没有什么水。。。所以就没那么在意以为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掉水里,直接毙命

所以想考虑弄一个红米note7,掉水里几秒的反应速度也没啥问题。。。。。这个手机还是掉进开水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荣耀6X掉水里5秒,进水贴没红。:

同学的6x被我一屁股坐弯了,,,,,他反而更开心了,,,,6x耐艹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学的6x被我一屁股坐弯了,,,,,他反而更开心了,,,,6x耐艹啊

你屁股是有多瘦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屁股是有多瘦啊,,,哈哈

哈哈,,,应该只能说太脆弱了,当时我还95斤呢

网友:
要去买能简单防水的手机啊。

网友E:
你这台手机还要不?不要你把屏幕拆过来给我可以不,我刚好的屏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台手机还要不?不要你把屏幕拆过来给我可以不,我刚好的屏幕坏了。

我自己存着,看看后续我家申请到公网IP的时候,拿这个做监控还不错的

网友:
魅族x6浇地掉到水沟拿出来甩了甩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存着,看看后续我家申请到公网IP的时候,拿这个做监控还不错的

哦,还可以开机呀,我以为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