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了一个华为nova2 plus。坏了。。。

楼主(2019-03-09):
今天下的大雨。。。。。垃圾桶旁边的灯柱子靠着一个手机,刚刚好上面有东西挡着没淋湿。搞了半天不开机,用自带的充电宝插着充也充不了。。找不到主人了。只好带回家。
到家后经过检查。充电没电流。应该是坏掉了,人家也不舍得丢弃,就靠在灯柱上。

手机还很新。

4个角没有磕碰,背面没有划痕。

就是左上角这里有个坑。。。。。

nova2plus 4+128

菊部

充电没有反应。

拆掉两个螺丝。

拆掉卡拖。发现还有电话卡,插到自己手机上已经是无服务。并且没有电话本。

一边用风筒加热一边抠。一定要加热到比较热的温度!不然那个胶很硬。十分容易爆屏。

扣开了。

拆屏幕排线。拆掉上面压住的就可以。

然后忘记拍照了。。。。

过程忘记拍照了。,,,都拆散了。

后面经过检查,这里有个东西烧黑了。。。。估计这个东西的原因

电池已经完全没有电了。强制给电池充电,并且按开机键。。。。只能一直亮着个红灯。屏幕没有输出。

没了,最后我在这里呼吁大家,这种有害垃圾不要乱扔,要扔到专门的处理地方。。。。不然十分污染环境。

网友A:
楼主要不要扔我这里帮你处理下

网友B:
估计没用多久吧,后盖上的标签都没撕下来。

网友C:
有没有开机电流,是不是电源IC烧掉了

网友D:
楼主运气不错啊,4G运存+128G闪存,赚大了。

网友E:
求购尸体。。。。应该可以修

网友:
电源IC烧了,修不好就换主板吧。(主板、电池一起换稳妥)
由于我的手机配置不行,还是个杂牌机(山寨机),上个微信就卡成翔,需要一个好手机(内存配置4+64G起步,品牌机)。

智能下载器 云加速下载器 高速下载器 极速下载器 安全下载器 加密下载器

网友:
当配件出售了

网友:
挺好的的,可惜了

网友:
专门回收的没几个地方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购尸体。。。。应该可以修

我喜欢手机烂手机。,某一天有缘遇到爆屏的就可以拿来二合一了,哈哈!曾经就这样救活一台荣耀7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开机电流,是不是电源IC烧掉了

仔细研究了一下,插上充电线,无论插不插电池都有0.09a电流从USB通过。按开机键没有电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用多久吧,后盖上的标签都没撕下来。

估计是的。不过有些人带套用的,几年都没有撕标签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不要扔我这里帮你处理下

我可以自己留着,某天有缘遇到爆屏的或者其他故障的,拆个主板换上又能继续战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运气不错啊,4G运存+128G闪存,赚大了。

坏的也没啥用了。放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有缘遇到配件,如果没有就只能黏墙上当装饰物的

网友:
今天摊上10块收了个乐视2,外观完好,转身问收机婆,硬想30块收了我的去,回家一试又是典型充电红灯 不开机,屏亮 无显示。寻思是不是赚那20块钱就算了。

网友:
作个U盘吧,说不定有啥惊喜内容呢

网友:
貌似主板上有芯片烧毁的迹象,屏应该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一下,插上充电线,无论插不插电池都有0.09a电流从USB通过。按开机键没有电流变化 ...

机子里面有漏电的地方,摸一下看哪里温度比较高,试着把那部分断路看看。如果自己没自信,我给你推荐“鼎盛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里面有漏电的地方,摸一下看哪里温度比较高,试着把那部分断路看看。如果自己没自信,我给你推荐“鼎 ...

他的视频我时不时都有看看的。我这个手机一点热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