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 用普通小号工频变压器, 次级当初级制作点焊机. 以及磁饱问题

楼主(2019-03-09):
比如这样操作, 拆掉初级线圈, 用铜条绕一匝或者两三匝用于点焊.
由于体积小, 可以直接手持变压器用于点焊, 制作起来很容易.

这样的结构如果新加的铜条绕组开路或者负载电阻较大时应该有磁饱和问题
但是点焊的时候, 接近短路, 点焊绕组的电流非常大, 而且与接市电的绕组的电流相反,  也就是说铁心的实际磁场强度不会太大,  可能不会磁饱和.

当然这种结构不能长时间工作, 点焊周期也要控制到几个波形以内.  但是理论上有一定可行性啊.

这是从制作高频烙铁的时候得到思路:
开始以为高频烙铁会有很大的磁场泄露, 但是用感应线圈接led的方式去测量发现漏磁很小很小.
原因是高频烙铁相当于次级只有一匝且短路的变压器. 根据匝安比计算理论上上面的电流是初级的电流乘以初级的匝数(忽略电阻的情况下).
当两个绕组的匝安数值相等但方向相反的时候, 这个时候实际是“相当于没有磁场产生的”, 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阻抗匹配的情况。

对于同普通小号变压器制作点焊机的时候, 情况应该是差不多类似的。

网友:
天啊,你怎么能这样理解磁饱和呢?电磁理论就这样被你三话就颠覆了。。。。这鸡汤喝不得。。。。。

网友A:
楼主如果成功了,帮我折腾一只鸡蛋大小的点焊机!

网友B:
理论错误。没有可行性。
最简单的思路,有变压器以来,从来没有过依照此种理论作出的小型点焊机,那么多牛人不会都比咱们智商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错误。没有可行性。
最简单的思路,有变压器以来,从来没有过依照此种理论作出的小型点焊机,那么多牛 ...

我知道了, 初级次级相位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成功了,帮我折腾一只鸡蛋大小的点焊机!

后面排队去,我已准备好打款了

网友C:
试试也无妨,注意安全,初级电流有点大

网友:
这个想法现在很不现实,也许将来有了廉价的常温超导体材料,人们才会这样设计变压器.

不过,关于变压器铁芯磁饱和方面的问题,你的想法是对的.因为产品设计或铁芯质量原因,空载就磁饱和的工频变压器,如果次级加上额定负载,铁芯就有可能退出磁饱和,恢复到正常工作的状态.这种变压器带负载工作正常,空载就烧毁.

工频变压器,空载的时候铁芯饱和倾向最大.次级负载越重,铁芯饱和倾向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也无妨,注意安全,初级电流有点大

等找到一些灯泡的时候试试。用10A的空气开关感觉不保险。灯泡冷态电阻小,不等它变热电阻变大就焊接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找到一些灯泡的时候试试。用10A的空气开关感觉不保险。灯泡冷态电阻小,不等它变热电阻变大就焊接好了 ...

一般灯泡不行的,得找1000w的那种小太阳灯管,或者热得快,空开应该要20安的才够用,其实直接上空开,不要灯泡,最多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找到一些灯泡的时候试试。用10A的空气开关感觉不保险。灯泡冷态电阻小,不等它变热电阻变大就焊接好了 ...

这个电流,可以这样计算.变压器次级标称输出电压是U,再量一下变压器次级线圈的的电阻R,次级线圈接上220V后,电流最小值是(220-U)/R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灯泡不行的,得找1000w的那种小太阳灯管,或者热得快,空开应该要20安的才够用,其实直接上空开,不 ...

我说的是一些灯泡,  打算用10个220V 60W 的卤素灯并联, 关键是这个冷态电阻小。小太阳灯管 热得快 的冷态电阻和工作态电阻差别不大吧。

网友(2020-04-20):
     楼主是高人,高人都是寂寞的,楼主眼中的变压器已经不是变压器,变压器本质是什么,带铁芯的互感线圈啊,所谓眼中无完牛也:满足了热稳定,电磁力稳定,是可以在极端情况下短时工作的。比如电流互感器,就是长期工作在短路状态下的。

网友:
这样不会嘭的一声吧,缩小体积似乎有个叫非晶变压器可以小一点?

网友:
当然会啦,脱离控制就会,保护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