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闲置欧司朗小球泡做个USB节能灯/改成USB供电

楼主(2019-03-09):
最近买了好多欧司朗的小球泡节能灯没地方用,拆了改成USB供电

拆灯,得到球壳和灯管,这个球壳很容易碎

画镇流器PCB

再打样个变压器

焊贴片元件然后写程序

装其他元件

把灯粘上

拿PC管做个壳

装一起

预热状态,预热2s后点灯

点灯状态

再来一张

网友:
吃醋借螃蟹,一个小米灯才多少钱,你这折腾下来要多少成本,够买一堆小米灯了,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啊!!!

网友:
这成本,折腾爽了真是不计成本

网友:
竟然还用上了 ATMEGA 单片机, 为了按键控制么?

网友:
楼主要花多少大洋

网友:
搞了个低压镇流器,这一个成本得多高啊,为折腾点个赞吧~

网友(2019-04-15):
东西不错,就是投入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A(2021-05-20):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以前国家节能补贴的时候撸多了,好几年也用不坏一直消耗不掉,也想过改成低压直流供电开发更多的用途,对比一下就知道,这种节能灯的频闪和显色比很多低端LED强多了。
无奈本人水平差,用555做了个镇流器试了一下没有成功也就放弃了,没想到还能单片机控制,楼主是个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以前国家节能补贴的时候撸多了,好几年也用不坏一直消耗不掉,也想过改成低压直流供电 ...

数码之家好多爱折腾的高手,用很让人惊艳的电路实现简单的功能。要是楼主能上传一下资料就好了。

使用 L9110 产生低压交流,为老旧剃须刀充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142

网友:
那个变压器怎么搞?定做?

网友:
这个厉害。单管升压就可以点亮了吧

网友:
t很好看~~手真巧。

网友:
一切为了折腾

网友:
厉害啊,折腾无止境

网友(2021-06-28):
我也好奇变压器怎么定制?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