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116功放板没有输出电感可以吗

楼主(2019-03-09):
最近得到一套2.1有源音箱,原功放板不好,计划换掉。某宝入手一块TDA2050+TDA2030功放板(下图),音质和功率基本达到预期,可是开机有冲击声。

偶然看到下面这个TPA3116数字2.1功放板,有开关机保护电路,功率也更大。可是没有输出电感,官方原理图应该有的啊,没有影响大吗?

如果TPA3116这种设计无问题的话,就把上面的TDA2050+TDA2030退掉,虽然自己用时间继电器能解决开关机冲击声,但是不想搞得太麻烦。

网友A:
我的麦博2.1里面也是2030,我最喜欢听到开机的时候喇叭砰的一声启动·那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一台6.0T的发动机瞬间一脚油,澎湃入心······但是因为里面4个2030功耗较大,电容容量不够,大音量下经常造成声音发颤,指示灯亮度都会随着功率大小忽闪,看到是E型变压器供电的,我就在整流以后的地方并联了几万UF的电容,听歌那个带劲,动次打次动次打次·指示灯都不闪了··但是··开机的那一声砰离我而去··开机能量都被电容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麦博2.1里面也是2030,我最喜欢听到开机的时候喇叭砰的一声启动·那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一台6.0T的发 ...

冲击声容易损坏喇叭,还是消除的好。

网友B(2019-07-29):
这个是有电感的,只是用了小的贴片电感,

网友(2020-03-01):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有电感的,只是用了小的贴片电感,

音质上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