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拆修

楼主(2019-03-09):
这个充电器坏了好久了,无意中又找到了。拆开看看,说不上好坏,还行吧,中等水平。通电后输出无电压。

感觉奇怪,初级就那么几个元件,都粗略的看了一下,开关管特别拆下检测,没问题。

       反过来看背面,简单看看,有一条铜箔略微翘起,用镊子挑一下断了。

黑色线条位置是tongb断开的地方,本想加一条飞线的,但在电路上看,红色圈里面的两个焊点就是短线的两端,直接烙铁拖动焊锡,短接。插电试试,正常了。算是修好了一个充电器了。

网友:
修来全不费功夫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印刷在PCB上的过流保护装置,为了省成本你懂的,如果这个板子还要用或者改电压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先把那个孤零零的输出快恢复换成带散热片的20200,然后把初级省略掉的保险丝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