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4拆解,机顶盒,硬件解析

楼主(2019-03-09):
小米盒子4是小米的新款盒子,最近手头上有这款盒子,下面来拆解分析一下这盒子的硬件。

撬开小米盒子4的外壳,取出主板,可以看到绿色的主板,主板上的大部分元器件都被屏蔽罩覆盖着。只有少量电子元器件裸露在外面,整体看上去比较整理。

右侧接口分别是电源口,HDMI口,USB2.0口和AV音视频口。对外的接口只有4个,没有网口,连接网口只能通过WiFi无线连接方式。左侧天线是PCB板载的,预留了贴片天线座子,支持IPX接口的2.4G频段天线。

取开屏蔽罩,可以看到小米盒子4的整个主控部分,主CPU用的是Amlogic晶晨的S905L,这是一颗4核1.5GHz 64bit- A53架构的CPU,最高输出分辨率支持4K,内存是南亚的NT5CC256M16EP,容量是512MB,96ball VFBGA封装,最大频率支持1600MHz。
Flash则用的是三星的KLM8G1GE,容量为8GB,屏蔽罩内PCB的左上区域和左下区域分别是CPU电源和DDR和Flash电源,把电源产生的电磁干扰也屏蔽起来,保证了符合电子产品对EMC和EMI的要求。
WiFi和蓝牙方案用的是瑞昱的RTL8723DS,这个方案的WiFi采用SDIO接口和主控连接,2.4GHz单频段,不支持5GHz频段,2T2R,支持最高速率为150Mbps,蓝牙则采用UART串口与主控通信,符合BT2.1+EDR和BT4.2要求,向下兼容BLE4.0。
AV音视频口音频IC,采用了圣邦微的SGM89000,用来做小米盒子4的AV音频功率放大器。
我们看到背面也有屏蔽罩用于防止电磁泄露,屏蔽的区域内有2块南亚的512MB内存芯片,所以小米盒子4一共用了4块512MB的南亚内存芯片,总内存达到2GB.由背面的PCB可以看到,板上的地到处打有过孔,这么多的过孔,是为了给板上信号提供最短的回流路径。

接口部位特写,从左到右分别是AV音视频口,HDMI口,USB2.0口,DC电源接口。也许朋友们好奇小米盒子4居然没有网口,这款盒子的厚度只有16mm,比一般的机顶盒的厚度要小,若是加上网口,网口的厚度约13mm,则做不了那么薄。

小米盒子4的外壳采用耐看的白色ABS材质,底部有一块散热片,散热片是用卡勾的方式固定的,外壳的上盖也是以卡勾方式和底壳固定,只有固定PCB主板时才用到螺丝,可以说设计得也是非常巧妙。屏蔽罩同时兼顾散热的作用,芯片与屏蔽罩之间通过硅胶连接,实现导热

小米盒子4的电源颜色为白色,采用5.2V/1.9A的输出规格,最大输出功率9.88W,制造商是雅士电业有限公司,上面印有过3C认证的标志。
小米盒子4的用的遥控是蓝牙语音遥控器,比传统的遥控器多了蓝牙语音遥控功能,按住语音键可以播放音乐和视频,常规的遥控操作,比如退出,返回加减音量,也可以通过语音控制。
总结一下小米盒子4硬件框图
小米盒子4相比以前的小米盒子,去掉了网口功能,但是4核1.5GHz主频CPU,2G+8G的内存组合,硬件配置上算是主流。整体上盒子硬件选的元器件是大牌厂商的优质器件,做工考虑周到,不辜负299的售价。

喜欢我文章的朋友记得去 今日头条 关注 :奔跑的晶体管,有更多的数码拆解文章。

网友:
S905L可以刷机lakaa作为游戏机

网友A:
小米的盒子越升级性能越差。
小米增强版3 出了几年,一直最强。

网友:
这个价格撸飞讯盒子了,

网友:
不知道把红外接收头附近元件补上能否使用红外遥控器

网友:
屏蔽罩暴力拆除。。。。

网友:
我还是选N1吧便宜好用这也太贵了

网友(2019-08-09):
S905L-H?这个H我第一次见。既然是1.5G主频,不知和905D及S905M有啥区别。
楼上朋友说可以刷游戏盒,我觉得希望不大,这个H不一定有适配的dtb文件。

网友:
宁愿买个N1的盒子  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还不如加点上海美迪D1,促销活动大概在350左右。真心比这个良心。
S912主控,2G DDR3+16G。无线,有线,光纤,AV ,HDMI,一应俱全。全金属外壳,开、关机无广告

网友:
这个价格撸飞讯盒子

网友:
这配置不如N1

网友:
便宜选数码视讯q5,再贵选斐讯n1或者t1,这个就算了!!

网友(2019-09-11):
主板上有2个标准的天线接口!
可以在外壳上打个孔安装2个天线啦!

网友:
跟N1硬件一样吗?n1能刷就美了,回头试试

网友:
8G存储太少了,可以扩容一下

网友:
不知道SPDIF能不能引出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盒子越升级性能越差。
小米增强版3 出了几年,一直最强。

除了存储空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