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求教】发动机水泵漏水 密封胶用石棉纸垫片好 还是 密封胶好呢?

楼主(2019-03-09):
咱的 大福田来回也跑了几千公里了   一直没出啥大毛病   昨天 保定开北京回来   到徐水  突然  发动机灯亮了   一踩油门  灯闪烁 也没看出啥问题    因为没带解码器  就停车看了下  水箱啥的正常  空踩油门也正常 重新打火 发动机灯不闪了  变成常亮  继续上路

到北京五环路上 突然 发动机灯又闪烁 这次发现了    貌似发动机转速不稳     觉得不会是缺缸吧  但是想着马上要下五环了  凑合开吧     就那么一阵 后来发动机转速又稳定了

发动机灯也不闪烁了 变成常亮    然后到家门口  准备上台阶  突然 我朋友说我车漏水了  我还想着别是刹车油漏了  仔细一看  哎呦  是防冻液 绿色的    正好也到家里楼下了  想着水箱还有水  水温正常 赶紧开上台阶 停车后  看  漏水还有点厉害 发动机转起来漏的更厉害   但是   马路上漏的不多  估计进小区才开始漏的

今天早上一看  一直在漏防冻液  拿 瓶装的灌进去 差不多漏掉了1L多    总共4-6L吧

我还说这车不错  就出过2次问题 一次是  去汽配城买东西  坏在汽配城马路对面了 离合分泵坏了  进汽配城15块钱买了个换上好了

今天车是坏家门口了水箱漏水  要是半路上还糟糕了

白天天亮在小区楼下修修看  发动机灯故障简单  P0300 失火    是历史故障码   清空后发动下 正常了 回头看看 水温上来还报错不    毕竟软毛病麻烦 也许没毛病 就是接触不良?   反正就出现了2次问题 一次是  徐水  踩油门就闪 不踩油门不闪 没觉得缺缸   但是重新发动就不闪变常亮了   还一次在北五环   一直闪故障灯 跑跑就又变常亮了   目前不闪   踩油门也不闪

然后就解决 水泵的问题了  看不清具体漏水部位  拆了  上面一个张紧轮之后   把 发电机松开  下面那个 发电机和 水泵的皮带 发电机就是张紧轮   拆下皮带 看到水泵的确周围有防冻液痕迹 放掉防冻液 拆下水泵 看貌似是密封圈的问题

顺路把  节温器换了 拆节温器麻烦   竟然要拆了 助力泵    拆了节温器 才发现 里面是空的 没装

现在问题来了  装回去的时候  是用石棉纸的 密封垫 还是 那种 发动机密封胶

因为 我看修理工是用了密封垫 还加了胶    网上查了下 人家说用密封垫不要胶水  否则密封效果反倒不好   问了 4S店也说 用了石棉垫片就不要密封胶了      那如果用密封胶 就不用石棉垫片了吧    只是用密封胶好还是 石棉垫片好呢?

网友A:
要看什么胶水,石棉垫生产时加了橡胶成分,有的胶水会破坏橡胶。单纯用胶水,压力大的话会逐渐冲开的。

我看过军用发动机,用的是退火紫铜板冲的垫。

网友B:
看看发动机的维修手册吧,按手册来,水泵是个重要部件,可马虎不得

网友C:
只用密封胶不用垫片在有些地方会不够厚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胶水,石棉垫生产时加了橡胶成分,有的胶水会破坏橡胶。单纯用胶水,压力大的话会逐渐冲开的。

我 ...

那还是买垫子好了  我看节温器那个接口貌似就没垫子 直接用的胶水~~  我买的  卡夫特的 红胶 说 耐压12M帕   专门发动机胶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发动机的维修手册吧,按手册来,水泵是个重要部件,可马虎不得

没手册啊   福田的维修手册是要钱的 还不能下载 在线限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密封胶不用垫片在有些地方会不够厚度吧?

这倒是要考虑的问题 看来还是 买垫子吧   进出水口的法兰就没垫子   直接密封胶貌似    这个水泵面积大 估计很难做平整 所以要用垫子估计

网友D:
楼主的车也挺争气,挺到家才趴窝。现在修好了吗?水泵压力不大,建议用胶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车也挺争气,挺到家才趴窝。现在修好了吗?水泵压力不大,建议用胶水即可。 ...

下午就修  去买节温器的时候不知道原厂的温度 买来的是76度 刚买到82度的节温器了  下午 都给装上 这次试试不打胶 直接用石棉纸垫片  4S店说他们就是直接上垫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