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请教个换机油的问题 刚换15W40机油油耗会增加?

楼主(2019-03-09):
之前说 冬天换了15W40 的机油 厂家推荐 10W30和15W40   换了之后油耗从  9L 变成了12L-13L  以为机油粘度太大    跑了几百公里 油耗变成11L了   春节山西 河北 北京来了个来回之后  油耗又恢复到 9L了   差不多跑1000km后 油耗就正常了   这说明   新机油粘度大 跑跑粘度低了?

网友A:
有点好奇,北方冬天用15W的机油?按我的理解如果温度太低应该用5W甚至0W的吧,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如果错了楼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好奇,北方冬天用15W的机油?按我的理解如果温度太低应该用5W甚至0W的吧,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如 ...

是啊是啊  在帝都 用  15W40可能冬天差了点 当时没过脑子 家里买了好多 京东特价50元 一瓶4L的  5W30  5W40的 昆仑全合成 还有  嘉实多全合成     但是想着这个车 不知道多久没换油了  就用便宜的统一15W40 洗洗  说明书说的 东北地区用 5W30  其他地区 10W30或者15W40  我都没过脑子 直接 大冬天用上了 15W40

只是  用起来也没事刚开始  油耗高 1000公里后 也正常了

网友B:
如果“油耗高 1000公里后 也正常了”,说明这油衰减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油耗高 1000公里后 也正常了”,说明这油衰减很快啊

意思是 越用越稀?  我也糊涂了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看来是不好

网友C:
机油基本上就是越用越稀,然后衰减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油基本上就是越用越稀,然后衰减严重

合着我这个机油1000公里就完蛋了?也不至于吧  虽然买的便宜 25块钱5L 但是人家是清库存5折卖的 行货正品  统一 15W40 还是 给福田4S店的 假货肯定不是  做假货也不会做福田的机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越用越稀?  我也糊涂了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看来是不好

从添加剂损耗角度上讲,机油会越用越稀;
同时伴随着胶质杂质积碳等等的溶入再逐渐变黏;
这两个问题的重合,形成了一个前期慢慢下降后期慢慢上升的曲线,
如果一直不换油开下去,最后会以粘度高到机油泵无法泵送为止终止发动机的寿命(美孚做过这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添加剂损耗角度上讲,机油会越用越稀;
同时伴随着胶质杂质积碳等等的溶入再逐渐变黏;
这两个问题的重 ...

那看来还是正常的 我就琢磨呢 行货正品的福田机油 虽然咱买的便宜 25元 4L 但是因为是 修理厂转行处理赔钱卖的    而且福田机油是统一代工的  感觉统一的油 虽然 SG 15W40  但是也不至于1000公里完蛋

那就先用着  等5000-10000公里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添加剂损耗角度上讲,机油会越用越稀;
同时伴随着胶质杂质积碳等等的溶入再逐渐变黏;
这两个问题的重 ...

的确是后期粘稠了 换下来的机油 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标号  原车主用了多久也不知道 反正我拿来后用了 5000公里  是很黑 有点粘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合着我这个机油1000公里就完蛋了?也不至于吧  虽然买的便宜 25块钱5L 但是人家是清库存5折卖的 行货正品 ...

我摩托车机油都是红壳,900毫升30元啊!你觉得汽车的该这么便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摩托车机油都是红壳,900毫升30元啊!你觉得汽车的该这么便宜么

那个油行货的也是 60多  只是人家转行处理了2箱子我买来了  不过 京东买的 自营  嘉实多 和 昆仑全合成 5W30  5W40    4L价格叠加优惠卷  一样是50元 4L  也不贵的   嘉实多是黑色的东风嘉实多    昆仑就是 正经的昆仑 只不过是 京保养包装

网友D:
报废车用的粘度,费油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废车用的粘度,费油是正常的

现在油耗正常了 2.0排量  9L多   还没节温器 刚装了个节温器 看看会不会更省油

网友:
山东 5W-30   灰壳  全合成路过

网友E(2019-04-10):
还是用SN的吧  贵不了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SN的吧  贵不了几十块

下次就换全合成 SN的   我京东促销的时候买了 50元 4L 京保养的 昆仑全合成   还有  东风嘉实多黑色的全合成  都是50元一瓶 4L的 都是SN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次就换全合成 SN的   我京东促销的时候买了 50元 4L 京保养的 昆仑全合成   还有  东风嘉实多黑色的全 ...

你这个买的便宜
我买的时候是199-60 了
5w-30
2桶4升的要 158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买的便宜
我买的时候是199-60 了
5w-30

去年12月  京东貌似都便宜 囤积了20多桶了  东风嘉实多黑色的  还有就是 京保养 昆仑的  价格都是 99 用199-100卷 等于 50一瓶 4L    后来京保养的 统一便宜  1L的 10块钱   4L 的40 可惜看到晚了 没买到    也都是SN的 5W30 5W40全合成

其实还有便宜的  龙蟠他们凑单 26元 4L 不过我买到的价格是40多吧  没凑到26  就是他那个9000系列全合成 5W 30  5W40  总之机油这玩意利润不小   打折时候都够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12月  京东貌似都便宜 囤积了20多桶了  东风嘉实多黑色的  还有就是 京保养 昆仑的  价格都是 99 用1 ...

确实  就等打折的时候屯一些 ,反正这玩意保质期很长。
不过自从东哥出事以后,折扣就没这么大了
今年就没有看到199-100的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