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小白求助,想给台式电脑升升级,不知道这主板最大能扩展到到达内存

楼主(2019-03-09):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扫描时间:2019年03月09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Celeron(赛扬) G550 @ 2.60GHz 双核
主板 七彩虹 C.H61U ( 英特尔 H61 芯片组 )
内存 2 GB ( 宇瞻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希捷 ST500DM002-1BD142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630 ( 1 GB / 七彩虹 )
显示器 三洋 SAN050E 92AM ( 19.1 英寸  )
声卡 英特尔 6 Ser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0x/8139 Family Fast Ethernet NIC

刚刚百度了一下,说什么的都有,有说32位系统最大支持8G的,也有说支持16G的,我的主板只有两个卡槽,一个红色一个黑色,请大家帮我看看到底能扩展到多大内存,谢谢了

网友A:
内存一般可以插两条,但是你这台电脑也有六七年了吧?升级意义不大,建议买新的。

网友:
        俩8G最多

网友:
两根4G的吧,但是你的是32位系统,不认大于4G的内存,顶多只能用3.2G左右吧,要上大内存必须换64位系统

网友:
32位系统用超过4g就浪费了!!!!用4g内存就有四分之一没用到

网友:
看你的配置连CPU也要换。。。不然发挥不出性能。。。

网友:
H61支持单条8G的内存,你这个主板最大支持到8G*2=16G

网友:
上主板官网查询

网友:
好好的干嘛要升级?钱烧手?送我

网友:
加1根或者两根4G内存,两根的就替换下你这个2G的,系统需要重装成64位系统,换个二代i3或者i5处理器,加个固态硬盘,显卡换换。

网友:
这电脑升级一下内存效果不明显,最好加一个SSD,能让它起从拖拉机变跑车

网友:
XP用8G内存的路过。

网友:
换个64位系统,建议再加一条DDR3 1333 2G的就行了(2G x2)
赛扬G550配4GB内存应付大多数场景还是可以的

想上8G、16G内存,还得弄个更好的CPU,i5-2500一类的,说不定它的性能还能把内存全部跑满,
但并不值得这么折腾....

网友:
加内存4G ,在整个固态上去,办公绰绰有鱼,在往上升。。。。一套换了吧

网友:
主板最大支持16G,32位系统,只支持4G以下(我个人没试过,装电脑的朋友告诉我的),64位系统才支持4G及以上,

网友:
升级内存不如升级固态硬盘来的实际!闲鱼淘个英特尔或者浦科特256G的足以,毕竟就一赛扬CPU~

网友:
轻折腾的话买个120G最好240G固态,将系统装到此固态上。再折腾的话,再换个性能更强的二手cpu,内存加一条,系统换64位的。。。不过似乎没必要。

网友:
没必要再搞大8G内存了,建议加根2G DDR3 1333 。加个120G固态,要打个游戏什么的搞个二手750显卡,还是可以搞下。
其他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一般可以插两条,但是你这台电脑也有六七年了吧?升级意义不大,建议买新的。 ...

这电脑不错了,我家还在用华硕G31的主板,E7300的U,跑win10跑的欢着呢

网友:
最大16g内存,最多装2条8g的,超过4g要装win7 64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