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之前坛友送的 酷派 炫影8190安卓手机

楼主(2019-03-09):
经常和坛友换东西玩,这部酷派  炫影8190安卓手机还是之前他发过来的“手机榴莲包”
里的其中一部。

屏幕里面有很多类似气泡一样的东西,
这个手机的屏幕不是全贴合的那种,气泡也不知道具体怎么来的在什么位置

触摸屏破了,但还能用,功能都基本正常。就是配置太老了实在想不到它还有什么别的用途

最奇葩的是这部手机的电源键在左边。。右边是音量键,我把玩的时候经常按错

还是移动的3G定制机来着

准备拆开看看

电池拉条好评

电话卡还是那种大卡,可想而知这机子到底有多老了

很轻松的就拆开了

扬声器有点小,怪不得音量也小的可怜

后盖马马虎虎吧

摄像头镜面我刮了一下,有划痕应该是树脂的,
日常使用应该还好,因为在后盖凹进去很多的位置,
外面还有一圈铝合金的薄片保护

主板的话就这么一点点

小板上没太多东西,除了一些触点、BTB,就是振动器了

主板拿下来,排线比较多,前后都有

看来从这拆屏幕下来清洁是没戏了

主板上已经集成了按键,不像现在的手机是分开的,要接排线上去

准备扒开屏蔽看看,背面的是焊死的,没法打开

前面的可以拆

屏蔽上做了一些导热的处理, 除了有石墨贴纸还有铜箔和硅脂一样的东西

跟现在的手机一样,缓存下面是SOC了
叠焊在一起的,旁边还打了胶固定

芯片还是挺多的

都装回去,还能正常使用。

其实这部酷派 炫影8190刚到我手里的时候,里面还有一张号称是金士顿 C10 8G的microSD卡的
上次修诺基亚5800的时候拿过来用了一下,发现读的出来但是就是用不了,存进去的东西都报错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次拆这部手机顺便检测了一下,才知道是扩容的,估计最多不过128M

网友A:
酷派那时候机器还不错,刷刷精简包,当个导航或者看视频啥的,还能用。
我还有一个机器,配置比这个还低,每天当学习机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回想起拆小米1的那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酷派那时候机器还不错,刷刷精简包,当个导航或者看视频啥的,还能用。
我还有一个机器,配置比这个还低, ...

我倒是感觉一般般,不过,也不算太差的那种喏。这机子看视频估计不行了,这个屏幕有气泡一样的东西,很糊,而且几个视频网站的APP装不上(系统都要求4.2以上),导航的话,这个是移动的3G手机,移动的3G网络很多地方都没了。
我能想到这部机子的用途就是当个MP3听听歌,外挂个电池摆在家里当个网络监控什么的,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淘汰太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感觉一般般,不过,也不算太差的那种喏。这机子看视频估计不行了,这个屏幕有气泡一样的东西,很糊 ...

在线看视频,肯定不行,下载到内存卡上看,导航用凯立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看视频,肯定不行,下载到内存卡上看,导航用凯立德。

导航估计还有点戏,虽然延迟会很高,但也不是完全不能用的状态。

看电影是真的不行了,屏幕里面都是泡,现在处于一个看不清的状态(帖子里有几张拍的就很明显)。
问了一下大神,大神说这些泡是在玻璃和触摸之间贴合的干胶里,没办法擦除,只能整个触摸屏都换掉,现在这个手机换个触屏划不来,都能买一台配置比它更好的机子了

网友:
安个时钟app当床头时钟吧。自动对时,自动调整亮度,而且现在很多app界面很漂亮。

网友:
我2012年的三星note 1代 如今还健在抽屉里常年通电挂着QQ,挂了整5年了,从30多级到现在应该接近70了,虽然没什么乱用

网友B:
想起了我的第一部中奖的智能机酷派5890电信定制机,被我刷了能用移动卡的ROM,感觉触屏按键太难用,很快就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我的第一部中奖的智能机酷派5890电信定制机,被我刷了能用移动卡的ROM,感觉触屏按键太难用,很快就 ...

5890,手头也有一部,邻居丢出来的。输口令就破解了,现在拿来听收音机,外放挺大声,就是电池不行了,要插着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