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朋友给的12V2A开关电源,鸿欣HX-1230,用料一般吧,坏了没输出

楼主(2019-03-09):
拆开检测变开关管脚和压初级变有300伏。变压器次没输出,输出换过电容试过也不行。想修功力又不够,有人能指导下吗?

外观

拆开

开关管5N60C,肖特基整流管10100,电源芯片73D34,431稳压,817C光耦

是不是没有起振造成没有次级输。

网友A:
输出电容怀上了

网友B:
少了EMI,否则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怀上了

换过一个25V2200uF上去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EMI,否则就完美了。

好多年的了。杂牌小厂货。

网友C:
RCC结构,结构太粗糙啊。这种电源不知道什么想法,一个开关电源主控又不贵,RCC结构结构又差,又费钱,干嘛还用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C结构,结构太粗糙啊。这种电源不知道什么想法,一个开关电源主控又不贵,RCC结构结构又差,又费钱,干嘛 ...

好多年前的了。没输出朋友不要了,给我玩。可是修不了

网友:
输出端那个2200uF/16V的电容换一下看看。

网友:
DIY出名后,朋友们有电子垃圾一般都会送。
LED驱动电源,可玩性不高,修不好就拆件用吧。不过估计好件也不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