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G41关机后鼠标还亮

楼主(2019-03-09):
华硕G41关机鼠标还亮,怎么解决?

网友:
有的主板有键鼠供电切换短接帽,在键鼠插孔后面,找找看。

网友:
为什么要关掉呢???我的X299鼠标也会亮会亮

网友:
十年前主板就支持关机uSB供电而已。你应该是用了USB接口的鼠标。

网友:
进主板BIOS,电源设置里找到 关机USB供电,改为关闭就可以了,
如果楼主的主板BIOS没有中文界面的话,可以去网上搜教程。

网友:
G41主板?别折腾了,换个新的吧,感觉鼠标太亮就找个东西给盖上好了

网友:
主机断电就好了~

网友:
简单,换个不亮的鼠标就行了…………像我现在用的鼠标,底下的定位激光就是不亮的,没声音没光亮,很舒服

网友:
我刚撸的那台,关机可以给手机充电,这个功能很好用,你可以把鼠标换个接口,一般只有一个接口带关机供电功能

网友:
关机供电么,我有个笔记本也可以,就当大号充电宝了

网友:
在BIOS中关闭USB唤醒功能即可

网友:
进入BIOS进行相关设置

网友:
主板后部上侧USB插座旁边有一个跳线,默认是5VSB,可以调到另一端5V,这样关机后USB以及PS2设备就不会再有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