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塔溢水管尴尬失灵之后

楼主(2019-03-09):
水塔抽满水后竟然从顶部漫出,没有想象中的通往溢水管(大概如图,高度差一层楼)。

一开始我就想是不是压力不够大没能从排水管口溢出来,后来看看溢水管尾端,管内一点水都没有,按理底部应该有一点。

于是开始米糊了,感觉是哪里堵住了。敲敲蓝色箭头附近位置,感觉是空的,也没水。再次以为哪里堵住了,但是应该没可能。

最后判断,应该是排水管底部有水,造成管道密封。水塔的水由于溢水口是倾斜的,在排出前同样造成了密封,所以水由于气压问题没能流进溢水管。

其实刚铺设的时候,就考虑到管里半截水可能出现上面的溢水流不下来的情况。但以为溢水口能慢慢一点点流下去,没考虑到安装弯头后倾斜坡度太长的情况。

目前解决思路:先在蓝色箭头处(高于排水口)接个三通,通气。    假如不行,再在红色箭头处(溢水口旁)开口通气。

45度弯头用上瘾了,不知道比90度弯头的水压提升能否明显。

网友:
如果是用电机抽水的,加一个水位开关就行了吧。 汰宝上才四五块钱一个

网友A:
楼主好像应该在最上面的红箭头处90度换个3通吧,就像你说的通气啊,太阳能热水器不是都一截朝上的通气管。

网友B:
楼主的分析是对的,说一个真实的故事,话说自来水供水不好的时候我安装了一个高位水箱,室内靠近天棚,水箱实际储水量约为0.5吨,由4分铝塑管引下连接水龙头,结果每次水箱排空后再次储水,水龙头都不再来水了,需要在水龙头上用嘴吸直到吸出水了才能保证这一箱水正常使用,后来在出口加了电动阀不让水箱排空才解决了问题,由此我才知道有一种“堵”叫做气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分析是对的,说一个真实的故事,话说自来水供水不好的时候我安装了一个高位水箱,室内靠近天棚,水箱 ...

不错,气堵这个词很形象。

我家还有条山水,上到顶楼非常小水。也计划装个小水箱蓄水,用浮球阀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应该在最上面的红箭头处90度换个3通吧,就像你说的通气啊,太阳能热水器不是都一截朝上的通气管。 ...

。  有点想在内丝弯头那里用电钻钻个小洞。 不然只能在弯头后面加3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有点想在内丝弯头那里用电钻钻个小洞。 不然只能在弯头后面加3通了
...

我建议弯头改3通,一小段向上,中间加活接连接原来的管路

网友C:
老大,看您那个大罐图,好像是有两个管子,进水出水是一根管,在罐体下方,在顶子上有一根管,估计是您讲到的溢水管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起不到溢水的作用啊,水上不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弯头改3通,一小段向上,中间加活接连接原来的管路

嗯,我之前以为没有内丝三通买。 溢水口这里我都不涂胶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看您那个大罐图,好像是有两个管子,进水出水是一根管,在罐体下方,在顶子上有一根管,估计是您讲到 ...

大罐那个还没完工,上面的是进水,下面的是出水,溢水还没装呢

网友D:
怎么不用压力罐 我们这里以前在天花的位置放一个水箱 后来用压力罐 再后来就通自来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不用压力罐 我们这里以前在天花的位置放一个水箱 后来用压力罐 再后来就通自来水了 ...

不太熟悉。。。我这边都流行水塔。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水箱和龙头压差12米多,每次水箱水排完再次装水就出现不出水的情况,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目前也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水箱和龙头压差12米多,每次水箱水排完再次装水就出现不出水的情况,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

厕所的水箱?

网友(2019-04-25):
加排气是不是也要考虑防虫的问题啊!

网友(2019-08-07):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水箱和龙头压差12米多,每次水箱水排完再次装水就出现不出水的情况,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

lz的水箱是敞开的,溢水阻力大压力小,可以加粗溢水管、避免直角和死区、密封水箱。你的压差压差12米不出水,是不是水箱是全密封的?是的话开进气口

网友F:
网上买一个自动上水的,就不会有溢水这个问题了,我家已经用了几年了,水从来没有溢出来过,现在有时就是不自动上水,要人工按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网上买一个自动上水的,就不会有溢水这个问题了,我家已经用了几年了,水从来没有溢出来过,现在有时就是不 ...

自动上水的,电控制的?
以前家里装的,出现问题是电极氧化不受控制,后来换不锈钢电极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动上水的,电控制的?
以前家里装的,出现问题是电极氧化不受控制,后来换不锈钢电极解决问题。 ...

是的电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