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槽洗手盆一定要填缝吗?

楼主(2019-03-09):
阳台的洗手盆,一开始师傅用的是白水泥填缝。我感觉白水泥是垃圾,不但容易脏还开裂而且像豆腐那样不结实。

于是两下就将白水泥给敲掉了。

没填缝看起来更好看。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常听说的发霉现象。 台面倒是不怕随时扛起洗手盆清洁,就怕台底下瓷砖背面不光滑的地方。

网友:
双组分的填缝剂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白水泥不会吧 这个防水不好啊   一般都是用的玻璃胶跟美缝剂   现在淘宝还有一种粘贴用的 比较方便  这样使用问题也不大  不过将来可能会藏污纳垢  或者是往下漏水

网友:
随时扛起洗手盆清洁?等你安装好给排水就知道不好随扛了。

网友:
会长霉,会漏水。用美缝剂。

网友:
免钉胶貌似很好用,

网友:
首先不能用免钉胶 硅胶 最好用2组混合的免钉胶或美缝剂。关键在于台下盆的盆最好是自己用小三脚架在台盆里固定一下。

网友A(2019-06-05):
白瓷胶填满后修边,美观不上霉还耐用,不漏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瓷胶填满后修边,美观不上霉还耐用,不漏水

我想,现在不是有一种塑钢泥马?不发霉的,用来密封填缝应该是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现在不是有一种塑钢泥马?不发霉的,用来密封填缝应该是最好了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满足自己的使用条件和要求就行了

网友:
防霉的玻璃胶就行,买质量好的。

网友:
趁现在还没做死,上云石胶,改台下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