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测量分析一块性能不错的车充电路板 双口双芯片

楼主(2019-03-10):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输出口,有A口和C口

HC2008 dc-dc芯片
概述:
HC2008是一款输入耐压可达 30V,并且能够实现精确恒压以及恒流的降压型 DC-DC 转换器,内置 50mΩ High-side PMOS 以及 30mΩ Low-side NMOS,可支持 3A持续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可调,最大可支持100%占空,具备高性能的负载响应以及输入电压响应能力,同时精确的恒压和恒流控制环路实现极小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无需外部补偿,可以依靠自身内置稳定环路实现恒流以及恒压控制,同时具备线缆压降补偿功能

CX8825是一款输入耐压可达36V,并且能够实现精准恒压以及恒流的同步降压IC,内置65毫欧的电源mos,可支持2.5A的持续输出电流。具备高性能的负载响应以及输入电压响应能力,同时精确的恒流和恒压控制环路实现极小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3%的恒流精度优于市场上绝大多数的同类产品。CX8825无需外部补偿,可以依靠自身内置的稳定环路实现恒流以及恒压控制,同时具备线缆降压补偿功能。
其性能特点:
高性价比车载充电器方案
输入耐压可达30V
内置mos。可支持2.5A持续电流输出
内置高精度恒流以及恒压控制环路
超高恒流精度±5%,恒压精度±2%
无需外部补偿
135KHz固定开关频率,易处理过认证等问题
线缆补偿功能
短路保护,过热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以及输入过压保护。

c口专用识别芯片SY9601
SY9601是一款集成Type-C协议和BC 1.2协议的限流芯片,输出限定电流可调,集成了最大限流3A的PMOS开关,D+/D-支持BC1.2协议,自动识别苹果、三星等手机,可以保证给手机设备最大功率的充电。SY9601支持Type-C口输出,当检测到CC连接后,限流开关打开,并声明设备最大输出电流能力。 SY9601采用的封装形式为ESOP8或 DFN10
集成超低阻抗PMOS开关:导通阻抗30mΩ, 并具有防止输出倒灌功能 ‹ 输出最大电流通过外部电阻线性可调 ‹ 超小待机工作电流:70uA ‹ 支持Type-C口输出,检测CC连接并声明 最大输出电流能力 ‹ 支持多种USB充电协议,多种协议自动 切换 ‹ 支持BC1.2 DCP与 YD/T 1591-2009充电 协议 ‹ 支持Divider3充电协议,完美支持苹果 设备 ‹ 支持三星设备

漂亮的双电感

输入电容35v100uf

输出电容一 16v220uf

低内阻的

另外一只看不到电压,容量也是220uf 看体积,估计是10v的

可调电源13v作为输入

指示灯亮起,

先直插测量

空载5.1v

负载调到最大电流4A

电压变成5.2v 有线补

功率21.2w

可调电源输出功率25.59w 效率约83%

10w负载时  效率约88%

5w负载时 效率约93.5%

上次在安鑫店里捎带的双c口线,半成品,

负载刚好有c口,对插 空载电压5.0v

设置1a负载

电压掉了一点,变成4.9v

2a负载

电压又掉一点,变成4.7v

功率9.4w

3a负载

电压又掉一点 4.6v

功率13.8w

用bose的usb线,线长3ft “英尺” 约1米

空载5.1v A口和C口的穿截电压不同

1a负载

电压4.9v

功率4.9w

电流2a

电压4.8v

电流3a

电压4.6v

功率13.8w

看来bose的线不是很神,不过比一般的要好多了

下面插手机充电

手机通过数据线插A口,识别为快充,充电器输入功率18.15w,到手机端大概有15w左右

同时在c口接上负载,负载9.6w 总输入功率28.2w 可见这充电器两路互不相干

负载2a时电压4.6v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压降太多了吧

网友A:
哪来那么多半成品的东西?

网友B:
这车充做工看着不错,负载能力强大。

网友:
这是国产芯片  深圳市思远半导体 都9102年了 还吹进口货呢

网友:
楼主的电子负载和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看到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来那么多半成品的东西?

没有认真看帖子。老朱写得很清楚啦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么多的车充,估计老猪豪车不少!

网友D:
满满的山货感  小小的电容  在壳里散热不一定行

网友:
效率不高哈

楼主:
这个负载电压不是很准,如果用u表电压会再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充做工看着不错,负载能力强大。

测量到的是极限负载了,不适合长期工作,芯片和电感都很烫,根据电容来看,电流应该在2安内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么多的车充,估计老猪豪车不少!

有辆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满的山货感  小小的电容  在壳里散热不一定行

电容确实小了,可以找两个容量大点的换上

网友:
快充是真的,带载比偶那个假货差点

网友:
不带快充,不喜欢

网友:
双路独立输出要好评

网友E:
C-C线好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线好贵的说。。。

这条一块钱,里面是直通的,没有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