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471A笔记本不通电小修

楼主(2019-03-10):
联想Y471A笔记本不通电维修,接上维修电源,大电流,拆机测量发现PQ302 4409 P勾道管子击穿,料板上拆了一个4423换上后又烧了,看来后面还有短路,把可调电源调到5V烧鸡,手摸风扇附近特别烫手,测量一个8脚芯片,好的再测附近的一个电容拆掉上电开机

网友:
楼主厉害!几步就修好了

网友:
能修笔记本,技术可以呀

网友:
能帮忙修宏基的笔记本吗?用着突然断电就再也开不了机。

网友:
修笔记本的高手,建议文字配图再详细一些,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高手呀,佩服佩服

网友:
今天看一个老外修平板,粑粑手,有一种隔着屏幕揍他一顿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