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普9v锂电池可充电,9v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3-10):
拆德力普9v锂离子可充电9v电池。里面是两节4.2v聚合物锂电池,702238型号,这个体积(7mm厚,22mm宽,38mm长)型号大概能做出来的容量在550到650mah之间,外壳标的800mah,显然稍微有点虚标。
带2s锂电保护板,任何一节电池单体放电低于2.5v,或者充电单体高于4.25v切断输出输入。
但是不带均衡功能。
充电器很简单,300ma左右的8.4v恒压充电器,两个输出是并联,有一个指示灯,转灯电流在20ma左右。
电池容量比普通9v电池还是足很多的,也比镍氢电池耐用,就是输出电压正常在7到8.4v,大部分输出在7.4v左右,如果兑对电压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不适用,但是大部分普通场合没问题,像遥控器万用宝都没有问题。
寿命如果电池一致性好几百个循环没有问题,如果电池一致性不好,百八十循环就废了保护也有可能 如果想搜寿命长,其实可以设计加入均衡功能。
25元一节也还可以不贵。
最后两张是我自己买的电芯702040型号,7mm厚,20mm宽,40mm长,容量600mah,两节,外壳是碱性9v电池保费的去掉里面电芯,准备吧702040电池放入自己做几个9v电池,单颗自带保护板,两颗直接串起来就行。单颗电芯不到7元,两个14元,外壳是拆机,所以成本不贵,但是成品也就买25元,模具也还可以。
所以总结,这个德力普不贵还行,过得去。实用在大用电场合例如玩具遥控器,无线话筒还是比较适合的。

楼主:
后面两个图,黑色外壳是我自己准备自己组装的9v电池,
买的两个702040电芯,带保护板,单颗电芯容量550mah,成本7元一颗。
我也有单锂电池带升压板的9v电池,两种结构各有千秋。

网友:
我也买过,估计是楼主说的一致性问题,很快就不能充电了。

网友A:
这个地,哒哒滴好

网友:
我买的杂牌的,标的1000毫安,直接带5伏充电口,17.50元包邮的,用着还可以,就是没舍得拆开看看!

网友:
不用充满,冲到8v就可以!

网友:
有创意啊,两个锂电的9伏电池。

网友(2020-07-17):
德力普电池真的不好用的,很快就漏液的

网友(2021-08-05):
淘宝活动时有6块多包邮

网友(2023-04-21):
我也有一节这样的电池,用在万用表上,但是感觉很不耐用,充一次电即使不怎么用,放在那自放也感觉比较大,过不了太久也就两个月吧,就没有电了。

网友:
这种充电池还不如单锂升压的好呢,至少可以升9V……

网友(2024-05-25):
买了一套这种的,搜到楼主的帖子。

电池标7200mWh, 按9V电压算,800mAh容量?

这个充电器拆不开,感觉超声波焊死了。感觉是有芯片的,亮绿灯时,量电压8.4V。充碳性电池,亮红灯,拒充。9V镍氢电池可以充,但不知会不会转灯,冲到10多V还不转灯。

网友B:
我也买了2个加充电器

网友:
支持一下,现在用这个电池的设备不多了,万用表等各种仪器都不用了,我手头有两个镍氢的9v吃灰好久了,不过也还好好的能用,就是容量小,200mah

网友:
2s的不多,好多都是升压的

网友:
我的胜利VC890C就用的这个电池,不过很多年前买的电池还有几个没拆封,都还能用

网友(2025-01-17):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哒哒滴好

哒哒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2个加充电器

这个800mAh靠谱吗?

实际容量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