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你们谁用过这种表头啊

楼主(2019-03-10):
最近买了个表头回来准备台可调电源玩玩,东西到货了就开始动手,用的是建兴12v5A的电源,但是接到这个表头电流测试的时候发现只要一接上电流表就短路状态了。奇怪就把表头拆下来一看,这是什么情况,那条康铜丝哪里直接是短路的,我拆下来后不短路了,但是电流表又不起作用了,不过短路的时候电流表也是不能用的,难道我买了个假表头??然后问了卖家居然不鸟人了。就是这家店的,深圳卖家估计是华强北的。

网友:
哈哈,不应该啊

网友A:
楼主,你最基本的电工电子知识少的可怜啊,要充电啊。电流表是串联的,电压表是并联的。那康铜丝是电流取样电阻,一般就几十毫欧。

网友:
估计是你自己没接对线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表头我的是50A的只是测电流有点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最基本的电工电子知识少的可怜啊,要充电啊。电流表是串联的,电压表是并联的。那康铜丝是电流取样 ...

说的很对估计楼主是和电压表一样的接法了

网友:
如果我是商家,我也不会回答,价格里不包含培训费用,每个买家都来这么一出就不要做买卖了,培训都来不及!!!!
怎么接电流电压表是初中物理的知识。

网友:
把你的接线方式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评评呢?

网友B:
你真傻。你不会红的接正极,黑的接负极吧!你这基础要多读多看!

网友B:
康铜丝是检流用的,黑线接负极,红线作为输出负极!

网友:
楼上的说的可能对,你是不是把电流表的红线接到电源的正极了,那个应该当负极回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傻。你不会红的接正极,黑的接负极吧!你这基础要多读多看!

嗯,你确实懂的太多了,我还不知道正负极了。你小学我不是小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铜丝是检流用的,黑线接负极,红线作为输出负极!

你真以为我接错线啊,

网友:
那你为什么会接错了?连康铜丝都拆了

网友:
没猜错的话,电压电流表已经冒烟了是吗?

网友:
电流表串在负载端的负极,接线图标的很明白,康铜丝是检流电阻毫欧级,不能拆。

网友C:
发一个接线的截图吧,不然就是你对了大家还是误会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一个接线的截图吧,不然就是你对了大家还是误会你

怎么可能对,他已经说拆了康丝就不短路了,明显是不懂。

网友:
电压表是并连,电流表是串连,用电端是负载

网友:
电流表是串联在电路里面的,电压表是并联在电路里面,你要像这样接肯定不能用啦。

网友:
粗的两条线是测电流的,其中粗黑线与细黑线是直接相连的。
这种表头据说是有两种用法,一是表头独立供电,可以扩大电压表的测量范围。二是集成供电,最低测量电压不能低于4.6V,最高不能超过40V据说。
但是!粗红线和粗黑线如果分别接到被测电源的正负极的话!短路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