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帝豪车机挂了!无法开机

楼主(2019-03-10):
有没大神知道这是个什么ic…目前的状态是无法开机!

网友:
有零件炸了,这个当然不能开机了

网友:
能修复的成功率很低,现在车机也不贵,重新买一台

楼主:
哎,不搞了,IC都取了一大堆了,板子仍然是短路状态

网友:
应该是与供电有关的,慢慢折腾,

网友:
实在不行,就玩玩屏了

网友(2019-05-26):
一组电源烧了,不行就上模块,只要知道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不搞了,IC都取了一大堆了,板子仍然是短路状态

上低压1伏,看哪里发热,不能盳拆啊

网友:
是原厂的吗?

网友(2019-09-10):
STS5NF60L 意法半导体的MOS